[求助帖] apm固件下载问题

楼主(2016-11-04):
从apm官网下载的固件格式为什么不是px4格式 是网页的格式或者是TXT格式  谢谢各位老师的解答

网友:
貌似下载错了,没遇到过

网友:
你是不是下载错了  PIX的我没下载过 apm的下载过 是hex格式的

网友:
下载过,如果用Win浏览器(IE11)下载的就是文本格的hex文件,但是用360浏览器下载就是.hex。其实.hex也可以用记事打开,随便找个.hex文件用记事本的打开,再用APM的内容覆盖原内容保存,一样的。

网友:
那是因为你开错浏览器了,用IE浏览器去打开下载。

网友:
也可能是保存的时候存错文件格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