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威图传问题,懂的大侠请指教

楼主(2016-11-04):
有用过欧姆威600w的朋友吗,请问我用欧姆威600hw的图传链接Osd时雪花屏一直雪花,像对不上频道的一样,到图传直接链接摄像头就可系,有图像显示,我的是miniOSD.到我用我那2个杂牌的图传链接Osd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A:
1.看说明书,确定图传发射端频率和接收端一致

2.上电看一下,是不是有图像

3.如果没有图像,检查供电是否有问题,信号端线序是否正确

看你的描述,应该是频率不对,或者就是图传已经坏了

网友B:
是不是接线问题……仔细调换排查……

网友C:
应该是线接错了

网友D:
是不是图像制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说明书,确定图传发射端频率和接收端一致

2.上电看一下,是不是有图像

同过电了,接OSD是没有画面,但直接接摄像头就有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接线问题……仔细调换排查……

排线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线接错了

没接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图像制式不一样?

不懂求指教

网友D:
视频分PAL和NTSC  不一样的话 会雪花  全部设备要制式一样

网友:
不懂不懂不懂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视频分PAL和NTSC  不一样的话 会雪花  全部设备要制式一样

那样的话可以调吗

网友D:
能不能调要看你自己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调要看你自己的设备

需要什么设备啊

网友:
什么设备也不需要 如果可以调节的话 有按钮或者开关什么的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2017-03-21):
应该是OSD不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