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下载富斯遥控器驱动丫

楼主(2016-11-04):
放到win10不会操作 好像把光碟删了 烦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卖家看看

卖家也没用过丫

网友:
你去设备管理器里面看看

网友:
没用过富斯

网友:
把光碟删了?这么厉害

网友B:
遥控要啥驱动?第一次听说,链接电脑要用串口,装串口驱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要啥驱动?第一次听说,链接电脑要用串口,装串口驱动就好了

好像是软件 调控的 不过下好了 调好了 玩凤凰 又不行了  调着对不上接收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像是软件 调控的 不过下好了 调好了 玩凤凰 又不行了  调着对不上接收器了

加密狗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密狗驱动吧

是 有加密狗的

网友(2018-06-25):
不用驱动

网友:
不用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