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捣半天接了个osd 通电显示这什么意思

楼主(2016-11-04):
哪里接错还是咋滴

网友A:
啥飞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飞控啊

apm2.8 还要凑字数才能回复

网友A:
引用 楼主:
apm2.8 还要凑字数才能回复

飞控后面的OSD焊点短接了吗?

网友B:
apm2.8要板子后面焊点短接,或者OSD连数传接口

网友C:
是miniOSD吗?上个月,买的回来试也这样,联系卖家说要自己刷机后才显示。apm要打开遥测。

网友:
飞控板背面有个osd短接上,然后地面站点一下遥测按钮

网友:
这什么OSD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后面的OSD焊点短接了吗?

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m2.8要板子后面焊点短接,或者OSD连数传接口

怎么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miniOSD吗?上个月,买的回来试也这样,联系卖家说要自己刷机后才显示。apm要打开遥测。 ...

APM怎么开遥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一个?

把飞控的外壳拆掉背面有个写这OSD的标志,用洛铁把相对应的焊点焊上就阔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怎么开遥测

在地面站里找到OSD有个遥测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OSD如果接I2C口就要把飞控主板后面OSD焊点短接,否则就接数传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焊

背后有,好像两个焊点旁就有osd字样,把他们短接接行了

楼主:
原因找到了 还是线接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