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翼推力线

楼主(2016-11-04):
刚做一架飞翼还没做完只做了底面板   是按照下面这个图纸做的   请问下推力点不高于机翼高度的情况下  是平推好 还是推力线往鸡头上方推好?

网友:
平推就可以了  没那么大讲究  不过飞翼一般都是上置  所以推力线偏靠上  会有一个向下推头的力  不过几乎可以忽略

网友:
3楼说的对,我飞过!!!

网友:
跟前拉差不多

网友:
平推 妥妥的

网友:
随便了,一扔就飞起来了

网友:
色相头一定要有一点俯视的角度,不然飞起来很累⋯⋯

网友:
一般平推就可以了

网友:
做出来也挺好

楼主:
自制飞翼第一次试飞  2分50秒后精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制飞翼第一次试飞  2分50秒后精彩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wNzA2MjAwNA==.html?x&sharefrom=and ...

请问你是看显示器飞还是看飞机飞的,左手油还是右手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制飞翼第一次试飞  2分50秒后精彩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gwNzA2MjAwNA==.html?x&sharefrom=and ...

飞的还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的还真不错

还有那个加强筋是铝管吗

网友B:
推力线往螺旋桨旋转方向下片5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是看显示器飞还是看飞机飞的,左手油还是右手油

看显示器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力线往螺旋桨旋转方向下片5度。

噢噢  我这没推力线飞的也很稳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显示器飞的

飞机制造教程来一个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