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固件出问了

楼主(2016-11-05):
刷固件出现画面上的问题,一串英文不懂

楼主:
有那倍高人指点下,naze32有刷飞控

网友:
短接boot试试

网友:
2扣说的对

网友:
还有看看cp210安装了嘛

网友:
驱动安装不全

网友:
指定端口速率了嘛?

网友:
随便顶一下

网友:
不知所云

网友:
三楼正解,英文意思是引导程序无响应,刷新终止。需要短路naze32 bushed 飞控板背面的boot引脚。
引脚很小边上有boot的英文别短路错了。建议先插上飞控的USB线,然后用尖头镊子短路引脚,再插入电脑端的USB口。
什么,你已经没有手了,原来你没有啊长三只手吗。
一个人操作建议选中 flash on connected 连接上就执行刷新程序,不然一个人不好操作。

网友:
刷新程序,需要进入芯片的引导程序BootLoader,是靠boot引脚的短路状态来识别的。不短路就直接执行芯片的程序,短路就进入引导程序。引导程序是固化在芯片里的很难破坏,所以STM32F1/F3的芯片几乎很难刷坏。刷了有问题,进引导程序重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