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電調選擇

楼主(2016-11-05):
好盈 樂天40a 亞太版好盈 樂天40a 3d
好盈 樂天40a pro
好盈 鉑金 30A 刷bl
好盈 鉑金 30A
用在700四軸上  馬達朗宇x4110 槳1755尖
請問電調選哪一種好不考慮錢

网友:
不缺钱乐天40A pro

缺钱乐天40A

网友:
40a乐天刷bl

网友:
700轴距,好盈 40a

网友:
40A 大同小异

楼主:
可以的話請位大神說明原因
謝謝

楼主:
請問乐天40A pro是3d還是普通的pro

网友:
我用过铂金30a和乐天40A  感觉基本差不多  乐天40A电流大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的話請位大神說明原因
謝謝

1.你不缺钱,乐天40Apro做工好于乐天40A,用料、散热、最大电流承受能力都是这几款中最好的,所以相对来说安全性最高。

2.乐天系列是专为多轴设计的,油门很柔顺,用过乐天装多轴的,以后基本不会选择别的电调,包括铂金30A。

3.别过多相信刷BL,你玩大机器,不是玩穿越机,除了响应速度快点,BL基本无用。最关键的,乐天系列的防堵转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