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自动航线问题

楼主(2016-11-05):
在设置自动航线时,选择飞行计划后,有一个航点半径,还有默认高度,这个半径是不是飞机转弯半径?默认高度是只什么呢?是飞机飞到离开家后,达到这个高度后再进入规划的航线吗?

网友A:
1. 飞机进入航点半径即认为到达航点;
2. 默认高度为添加航点后系统默认赋的高度值。

网友B:
看下泡泡老师的教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飞机进入航点半径即认为到达航点;
2. 默认高度为添加航点后系统默认赋的高度值。 ...

1、这个半径值越小,压线就越准确?
2、这个高度值的作用是什么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泡泡老师的教程吧

泡泡老师教程我以前看过,但好像没有看到这部分内容。

网友:
航点半径越小飞机距离标记点的的位置越近,高度是飞机到达该点的应该达到的高度

网友A:
引用 楼主:
1、这个半径值越小,压线就越准确?
2、这个高度值的作用是什么呢?谢谢! ...

1. 是的
2. 这个高度没用,就是帮你自动填上去而已

网友:
我又不知道说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是的
2. 这个高度没用,就是帮你自动填上去而已

再请教一下,通常固定翼飞机,航点半径设多少为好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通常固定翼飞机,航点半径设多少为好呢?谢谢

那得看你的飞机的转弯半径了,一般设置大于或等于转弯半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得看你的飞机的转弯半径了,一般设置大于或等于转弯半径

如果翼展两米的固定翼(飞翼)转弯半径能是多少?这个航点半径大约设置多少呢?我新手,一点经验也没有。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翼展两米的固定翼(飞翼)转弯半径能是多少?这个航点半径大约设置多少呢?我新手,一点经验也没有。 ...

没用过固定翼,帮不上忙,sor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固定翼,帮不上忙,sorry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