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不起aat,想把鹰眼旗舰的天线延长放到车顶,可行么?

楼主(2016-11-05):
现在鹰眼旗舰用的这种天线

天冷了,想把天线延长一下放车顶,再给天线做个底座,想办法手动控制旋转和俯仰

这个延长应该怎么解决,用什么样的延长线?

谁指教一下呗,谢谢

网友A:
我也用的是大力的这种小平板,貌似方向性不太强啊。有必须用AA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用的是大力的这种小平板,貌似方向性不太强啊。有必须用AAT吗?

没必要 随意想整个简易试试

网友:
AAT也就6-7公里,要再远还是要人肉AAT

网友B:
延长线用5.8g的同轴线  一般阻抗是50欧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延长线用5.8g的同轴线  一般阻抗是50欧姆的

请教一下,我在tb应该搜索什么词?同轴线?方便给我截个图看看应该什么样的线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我在tb应该搜索什么词?同轴线?方便给我截个图看看应该什么样的线么?

5.8g同轴线

网友:
没必要啊

网友C:
有专门卖延长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专门卖延长线的。

都太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