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用arduino控制pix

楼主(2016-11-05):
泡泡老师您好
我想用arduino控制pix,也就是自控
比如让arduino处理来自超声波或者ccd的信号,arduino输出信号控制pix,来控制飞机
请问有什么实现思路呢?(比如接口之类的)

网友A:
pix不是自带各种传感器接口嘛?可以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不是自带各种传感器接口嘛?可以直接用

没有线性ccd接口吧?也只能插一个超声波,想做6方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线性ccd接口吧?也只能插一个超声波,想做6方位的。

6方位比较难啊

网友:
4个方向的超声波壁障论坛有帖子  自己找找吧

网友:
有超声波有光流的接口吧

网友B:
试过,arduino的函数处理速度太慢,要延时0.6秒左右,感觉严重卡顿。如果不是某些比赛需要,没什么意思。如果想做,可以学下Mavlink协议,用高性能单片机做控制,飞控做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过,arduino的函数处理速度太慢,要延时0.6秒左右,感觉严重卡顿。如果不是某些比赛需要,没什么意思。如 ...

那么能否用arduino模拟接收机输出的pwm波来控制飞控呢?
我去看看那个协议。

网友:
用arduino控制pix arduino是什么,arduino,输出信号,有什么,超声波 作者:我是大白 9912 用arduino控制pix arduino是什么,arduino,输出信号,有什么,超声波 作者:我是大白 5067 用arduino控制pix arduino是什么,arduino,输出信号,有什么,超声波 作者:我是大白 9896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能否用arduino模拟接收机输出的pwm波来控制飞控呢?
我去看看那个协议。

可以的,但是没意义

网友C:
不清楚,只能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只能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