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迅apm罗盘跟电流计插头坏了,跟普通apm插头兼容吗

楼主(2016-11-05):
雷迅的快递费太不靠谱了,为了一个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雷迅家的apm,罗盘根电流计的插头坏了,想知道在某宝上随便整一根线,能不能兼容,他家的运费根售价太贵了

网友B:
去淘宝买一堆1.25mm或者1.0mm的端子就可以自己做了,最好买带线的,雷巡好像是1.0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淘宝买一堆1.25mm或者1.0mm的端子就可以自己做了,最好买带线的,雷巡好像是1.0mm的

普通1.25就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雷迅家的apm,罗盘根电流计的插头坏了,想知道在某宝上随便整一根线,能不能兼容,他家的运费根售价太贵 ...

电流计插头?那个5(4)p插头嘛?

网友:
插头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普通1.25就可以吗

对,你要看是1.25还是1.00间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计插头?那个5(4)p插头嘛?

对,没错就是他

楼主:
那我就放心了,毕竟23的运费,能买几百个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没错就是他

随意买个就行了,或者直接焊板子上

网友:
问卖家撒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