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通电一切正常就是飞不起来。

楼主(2016-11-05):
APM飞控重新刷了固件,现在加电飞不起来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电机不转还是怎么回事?详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不转还是怎么回事?详细点

电机也转,而且也能加上电,就是飞不起来!之前飞也没问题,昨天好奇连接电脑想瞅瞅,可能点错了一些参数,结果现在加点飞不起来了,跟一风扇似的……

网友B:
电池问题。。。放电率不够或是电池片数不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也转,而且也能加上电,就是飞不起来!之前飞也没问题,昨天好奇连接电脑想瞅瞅,可能点错了一些参数 ...

推油门电机的转速会有变化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也转,而且也能加上电,就是飞不起来!之前飞也没问题,昨天好奇连接电脑想瞅瞅,可能点错了一些参数 ...

实在没办法就把飞控恢复默认值,也不知道你点错哪一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油门电机的转速会有变化没

转速有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没办法就把飞控恢复默认值,也不知道你点错哪一个了

我准备再重新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问题。。。放电率不够或是电池片数不够

这个我倒是没试过,我现在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倒是没试过,我现在试一试。

请问是什么机子,用的什么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是什么机子,用的什么电池,

QAV250,3S 2200 40C的电池 之前还能飞呢

网友:
跟你设置的参数有关

网友C:
就是六个设置,同时看看你飞控灯的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六个设置,同时看看你飞控灯的显示

红灯常亮正常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红灯常亮正常啊

蓝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灯呢!

在屋里蓝灯搜不到GPS一直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蓝灯呢!

我就说不行了 我再重新刷固件不过是3.3版本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说不行了 我再重新刷固件不过是3.3版本的

你连遥控器,解锁后好看看你电脑上的飞行参数,是否解锁!
你有没有外置GP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连遥控器,解锁后好看看你电脑上的飞行参数,是否解锁!
你有没有外置GPS

好了,这个THR-MAX我的默认是80。。。我改成1000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了,这个THR-MAX我的默认是80。。。我改成1000就好了……

好的!弄好就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QAV250,3S 2200 40C的电池 之前还能飞呢

应该是电池坏了,换了电池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池坏了,换了电池试试吧

不是,弄好了,有一个参数默认弄错了。

网友:
如何飞不起来?

网友:
默认参数就可以飞

网友:
无法回答的问题

网友:
重刷小车固件,再刷飞机固件,从头再设置一次。。我严重怀疑你螺旋桨的方向没装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