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接收机的天线,竖放横放有区别吗?

楼主(2016-11-05):
如题,433增程,接收机的天线就那么一小段,我以前是把它拉直,竖直地安装在航模上的,现在忽然感兴趣了放倒(与机身平行)行不行?会影响接收效果吗?
请教无线电方面的大神

楼主:
这是非凡科技的技术支持说的

楼主:
希望不要沉了

网友:
会  水平放的话  信号是像垂直于天线的方向辐射吧,你飞远了 不就在天线的水平延长线上了  不就没信号了?

不知道我说的是否正确

楼下继续

网友:
不懂  等高手来解答吧

网友:
怎么放无所谓,

网友A:
433 不是要接地网吗?我 是主天线竖放,两地网分别垂直,这样感觉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3 不是要接地网吗?我 是主天线竖放,两地网分别垂直,这样感觉最好

关于天线布局的帖子很少啊 没学到什么

网友:
那你把发射水平与地面不就好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于天线布局的帖子很少啊 没学到什么

接收机增加两根地网天线,然后三根分别延三个轴摆放,这样的效果应该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增加两根地网天线,然后三根分别延三个轴摆放,这样的效果应该是最好的

多谢!

网友:
竖着放比较好。

网友B:
垂直放才是全向的,水平放,方向图是8字形,有明显的盲区
实际飞容易失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垂直放才是全向的,水平放,方向图是8字形,有明显的盲区
实际飞容易失控 ...

多谢指教!

楼主(2016-12-28):
共享乃本论坛精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