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治小胖子头尾不耐炸问题

楼主(2016-11-06):
手糊碳布,前面是伙计的想法翻模做壳子,后面是直接碳纤维,实践中小胖的尾巴都能耕地了  绝对耐炸,重量可以直接忽略,很轻

网友A:
哇哈哈哈,厉害!
求教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哈哈哈,厉害!
求教程啊……

就是糊,不需要教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糊,不需要教程吧

买碳布,要什么规格的?
最重要的用什么粘接呢?
刷上去?

网友:
好棒 ! 手工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碳布,要什么规格的?
最重要的用什么粘接呢?
刷上去?

200g碳布,刷环氧树脂e51,石膏翻阴模,具体可以工艺可以论坛搜索,有很多大神做过

网友B:
求模子,或者求大神卖个给我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0g碳布,刷环氧树脂e51,石膏翻阴模,具体可以工艺可以论坛搜索,有很多大神做过

照你这么做,是炭布刷环氧树脂直接糊飞机上干了就行了吗?
请问石膏阴模用来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求模子,或者求大神卖个给我

哈哈,同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你这么做,是炭布刷环氧树脂直接糊飞机上干了就行了吗?
请问石膏阴模用来干啥? ...

尾巴是直接糊的,前面直接糊,糊完不美观,如果磕碰烂了不好修复,用石膏做阴模做出来好打磨修复。各持己见吧,我们感觉这样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模子,或者求大神卖个给我

还是自己做吧,不能卖哦

网友:
求教程。板机能搞吗。

网友:
黑头胖子。

网友C:
回头给我双子星做个黑肚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头给我双子星做个黑肚皮

手头没双子星

网友D:
这个方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方法好

是吧,实践很好

网友E:
发具体的制作视频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具体的制作视频呀

做的时候忘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手头没双子星

嗨呀  我是说我自己做  有教程吗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嗨呀  我是说我自己做  有教程吗大神

下午给你拍个石膏模,一看便知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午给你拍个石膏模,一看便知

好勒 谢了

网友:
碳布算平方尺的,一卷最少10平方,用不了那么多, 没办法了,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F:
这个重吗??不重我也想做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重吗??不重我也想做个试试

不重,用在胖子上完全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勒 谢了

做成这样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成这样就好了

好嘞 谢谢大哥

网友G:
EPO的可以加碳布么,用什么胶呢 ,我的3D机也打算加碳布,先谢谢各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嘞 谢谢大哥

不用客气,都是模友,互相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EPO的可以加碳布么,用什么胶呢 ,我的3D机也打算加碳布,先谢谢各位了

epo没试过,不好意思哈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照你这么做,是炭布刷环氧树脂直接糊飞机上干了就行了吗?
请问石膏阴模用来干啥? ...

石膏阴模的意思就是在你想搞碳纤维飞机的部位量好用多大的碳纤维布再刷环氧树脂后贴上碳纤维布再用石膏阴模套上去起到外部定形作用,待环氧树脂干后就可以下掉石膏阴模。是否可以再刷点环氧树脂在碳纤维布上再用塑料薄膜和石膏阴模一起套上待环氧树脂干后拿下石膏阴模撕下塑料薄膜这样表面应该会光滑不用打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石膏阴模的意思就是在你想搞碳纤维飞机的部位量好用多大的碳纤维布再刷环氧树脂后贴上碳纤维布再用石膏阴 ...

多谢科普……^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