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地面站中(罗盘/电机 校准)这项设置是怎么用的?

楼主(2016-11-06):
APM地面站中(罗盘/电机  校准)这项设置是怎么用的?

网友:
你好!
这个是测试罗盘干扰的。
一、桨反装,使飞行器往地下推进,同时固定好;
二、在5-10秒缓慢推油门50%-75%
迅速降低到0;
三、检查百分比,低于30%属于可以接受范围的干扰;
四、高于60%,需要移动飞控,或者外置罗盘。
其实它的官方wiki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
666  回答太完美

网友:
基本没 谁用,我 是 这么认为的

网友:
就此飘过

网友:
官方wiki谁有链接 看看

网友:
没用过,也不会用,也很想知怎么用

网友(2018-01-04):
哦,原来还有这个功能啊。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