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课堂] 五路红外遥控器

楼主(2016-11-06):
一直跟着萝莉学单片机,这几天把红外遥控器弄好了,发个帖跟大家分享下

网友(2017-12-19):
五路红外遥控器 遥控器,空调遥控器 作者:957723414 3131 五路红外遥控器 遥控器,空调遥控器 作者:957723414 8057 五路红外遥控器 遥控器,空调遥控器 作者:957723414 6184 五路红外遥控器 遥控器,空调遥控器 作者:957723414 5302

网友:
图片挂了啊

网友(2017-11-19):
为什么我按照萝莉的电路图,按照楼主的加了五个按键五个LED灯,直接复制的接收和发射程序,为什么接收通电后,一直是常亮啊?
问题出在哪里?程序错误还是下载时需要点哪个√?

网友:
哥们  能给下你编辑好了的接收与发射的固件吗   我也打算做一个不会抄程序啊

网友:
楼主  能把你这5路接收图纸和固件给我套吗  小小白不会编程啊

楼主(2017-06-02):
引用 网友A:
真是个天才啊,猪高考顺利

谢谢,我会努力的

网友B(2016-11-06):
我晕。。。从哪供电的???

网友C:
这么小,牛人啊,可以放口袋里控制了

网友:
大神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晕。。。从哪供电的???

背面有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牛人啊,可以放口袋里控制了

嗯嗯,就是为了这个,才特意做小的

网友D:
小电池我有,某宝撸了十几个POS机,一分到几元的都有,就是没玩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电池我有,某宝撸了十几个POS机,一分到几元的都有,就是没玩起来

我就是用的那个电池,嘿嘿

网友:
挺好玩的

网友B:
楼主快想想能运用到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快想想能运用到什么地方?

我现在的想法是接收机配合继电器,把插排改装一下,做个可以遥控的插排,第二个想法是接收机结合继电器接在220v用电器上,改装智能家居,应用前景十分广阔,还得你自己开动脑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的想法是接收机配合继电器,把插排改装一下,做个可以遥控的插排,第二个想法是接收机结合继电器接 ...

和我想的一样.,..现在好多LED灯都是遥控的,还带变色...感觉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多了继电器而已

网友E:
我怎么没看见内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和我想的一样.,..现在好多LED灯都是遥控的,还带变色...感觉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多了继电器而已 ...

嗯,就是继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怎么没看见内容呢?

用电脑可以看视频

网友F:
楼主 能做个带学习的接收机吗  这样省去做遥控器了   用现成的遥控器 学习一下 就可以用  我在琢磨 还没突破呢
有这想法吗,有的话那位师傅给个 资料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 能做个带学习的接收机吗  这样省去做遥控器了   用现成的遥控器 学习一下 就可以用  我在琢磨 还没突 ...

这个我不太会,我也是刚开始学单片机,这个萝莉应该能做

网友G(2017-02-20):
楼主能贴一下源码吗?谢谢啦

网友H:
我提几个问:  即然是电池供电,有测过串万用表测电流是多少吗? 好计算出省不省电,电池用多久的问题。
                    再一个是,距离多远,能否达到7米呢?

网友(2017-03-31):
这个很好
学习力好快啊,

网友I:
有教程没?可以出来科普分享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提几个问:  即然是电池供电,有测过串万用表测电流是多少吗? 好计算出省不省电,电池用多久的问题。

7米能达到,室内10米都没问题,电流没测过,不过在不发射时只进行按键检测程序,应该很省电,以后可以加程序让单片机在空闲时进行掉电模式,续航大大增强,现在的锂电池容量很高,应该可以用很长时间,不过如果实际应用,应该外接电源,所以不用担心续航时间

楼主:
更新代码,具体还是看萝莉的注释,我只是在萝莉的基础上改进了一下,高三时间紧,就不做过多的说明了,重要的说明已经加在程序中

发射程序:

#include<reg51.h>
sbit Key1=P3^0;                          //按键与发射定义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sbit Key5=P3^4;
sbit TX=P3^5;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Key1_old;                                 //定义变量
uchar Key2_old;
uchar Key3_old;
uchar Key4_old;
uchar Key5_old;

uchar action1;
uchar action2;
uchar action3;
uchar action4;
uchar action5;

void Delay10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17;
        j = 184;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Delay13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i = 36;
        while (--i);
}

void TX_time(uint n)                  //发射程序,这个具体看萝莉的注释
{
while(n)
{
TX=0;
Delay13us();
TX=1;
Delay13us();
n=n-1;
}
}

void Key_select()                           //进行按键选择,判断是哪个按键按下
{
if(Key1==1)
  {
   if(Key1_old==0)
   {action1=1;}
  }
  Key1_old=Key1;

if(Key2==1)
  {
   if(Key2_old==0)
   {action2=1;}
  }
  Key2_old=Key2;

if(Key3==1)
  {
   if(Key3_old==0)
   {action3=1;}
  }
  Key3_old=Key3;

if(Key4==1)
  {
   if(Key4_old==0)
   {action4=1;}
  }
  Key4_old=Key4;

if(Key5==1)
  {
   if(Key5_old==0)
   {action5=1;}
  }
  Key5_old=Key5;

}

main()
{
  Key1_old=1;                   //初始化
  Key2_old=1;
  Key3_old=1;
  Key4_old=1;
  Key5_old=1;

  while(1)
   {
   Delay10ms();          //系统周期10ms
   Key_select();          // 按键选择

    if(action1==1)                //不同的按键按下对应的发射时间不同
        {
         action1=0;
         TX_time(384);         //通过改变括号里的数来改变发射时间
        }

    if(action2==1)
        {
         action2=0;
         TX_time(577);
        }

    if(action3==1)
        {
         action3=0;
         TX_time(731);
        }

    if(action4==1)
        {
         action4=0;
         TX_time(900);
        }

    if(action5==1)
        {
         action5=0;
         TX_time(1076);
        }

   }

}

接收程序:
#include <reg51.h>
sbit RX=P3^4;                           //定义接收与LED引脚
sbit L1=P3^0;
sbit L2=P3^1;
sbit L3=P3^2;
sbit L4=P3^3;
sbit L5=P3^5;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time;

void Delay1m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2;
        j = 169;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Key_select()                    //进行按键选择,不同的时间对应不同的按键按下
{                                                        //,对不同的按键做出不同的处理
  if(time>8&&time<12)
  {L1=~L1;}

  if(time>13&&time<17)
  {L2=~L2;}

  if(time>18&&time<22)
  {L3=~L3;}

  if(time>23&&time<27)
  {L4=~L4;}

  if(time>28&&time<32)
  {L5=~L5;}

}

main()
{
  while(1)
  {
    if(RX==0)                          //如果收到信号,time清零,重新计时
        {
        time=0;
         while(RX==0)                //收到信号时循环计时
          {
           Delay1ms();
           time=time+1;
          }

        Key_select();                //按键选择程序
        }
  }
}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贴一下源码吗?谢谢啦

已经更新在31楼,有什么错误欢迎指正,共同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贴一下源码吗?谢谢啦

详细的注释还是看萝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贴一下源码吗?谢谢啦

马上高考了,所以注释比较简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贴一下源码吗?谢谢啦

以后再好好编辑下注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教程没?可以出来科普分享一下的

已更新在31楼

网友:
好漂亮啊。。。。学习中呢。。。

网友:
顶楼主  请教一下怎么用红外头发射8位ADC值  ?

网友A(2017-06-02):
真是个天才啊,猪高考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