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求大疆a2飞控与天9遥控器调参视频

楼主(2016-11-06):
求大疆a2飞控与天9遥控器调参视频!!!

网友:
什么鬼 啊。。、

网友:
为什么非要用天9配合a2玩?

网友:
没有视频  看说明书吧

网友:
遥控器的 设置泡泡老师有视频,调参软件大疆官网有

网友:
就此飘过

网友:
A2不是自带接收的吗

网友:
A2是不支持PWM的  如果想用天9的话你只能再加一个PWM转SBUS PPM模块才能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