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课堂] 航模ppm信号解调

楼主(2016-11-06):
看了萝莉的接收程序,问了大神一下,说可以解调ppm信号,于是试了一下,真成功了下面贴上程序
  • #include<reg51.h>
  • sbit L1=P3^2;
  • sbit L2=P3^5;
  • sbit PPM_IN=P3^4;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uint time;
  • void Delay100us()                //@12.000MHz
  • {
  •         unsigned char i, j;
  •         i = 2;
  •         j = 39;
  •         do
  •         {
  •                 while (--j);
  •         } while (--i);
  • }
  • main()
  • {
  •    while(1)
  •    {
  •          if(PPM_IN==1)                          //如果检测到高电平,开始测量
  •          {
  •            time=0;
  •            while(PPM_IN==1)                  //如果检测到高电平,一直循环
  •            {
  •                     Delay100us();
  •                  time=time+1;         //每过100微秒,time+1
  •            }
  •
  •                 if(time>7&&time<13)
  •               {L1=0;L2=1;}
  •                         if(time>19&&time<25)
  •               {L1=1;L2=0;}
  •             if(time>13&&time<17)
  •                           {L1=1;L2=1;}
  •          }
  •    }
  • }

网友:
大神系列

网友A:
感谢分享              不过应该是PWM信号吧

网友:
不懂,高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不过应该是PWM信号吧

接收机输出的是ppm,电调输出的是pwm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收机输出的是ppm,电调输出的是pwm

这个是一个通道的PPM信号,所有的PPM信号如何解调到每个通道 上,如何区分哪个是哪个通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收机输出的是ppm,电调输出的是pwm

接收机可以输出PPM、sbus、pwm信号 但是从程序来和视频来看 单片机接的应该是接收机的某个通道 这个通道可以用遥控器上的一个开关控制 没错吧  此时接收机应该是pwm模式 接收机输出pwm信号  而一般的电调信号输入也是pwm信号 ppm信号一般包含8个通道pwm信号的数据  玩模拟器的时候一般要用ppm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可以输出PPM、sbus、pwm信号 但是从程序来和视频来看 单片机接的应该是接收机的某个通道 这个通道可 ...

哦哦,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一个通道的PPM信号,所有的PPM信号如何解调到每个通道 上,如何区分哪个是哪个通道 ...

这个还没研究过,你可以看看萝莉的接收机程序,毕竟我还是单片机小白

网友(2017-04-08):
不错不错 为你顶帖 很赞

网友(2017-06-15):
非常好的教程,学习了

网友C:
不开定时器,你这个没什么用。

再加别的代码就不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开定时器,你这个没什么用。

再加别的代码就不准了。

这个只是简单的程序来实现简单的功能,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会,毕竟萝莉还没讲定时器,用那个写好多人不懂

网友(2018-01-20):
小白路过顶一下

网友(2019-10-26):
要好好学习一下萝莉的源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