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华科尔D12S充电器怎么改

楼主(2016-11-06):
RT,朋友给了个D12S,充电器丢了,他说充电器原来也丢了,是后来改了一个,求问怎么改,不好意思去麻烦他,挺忙的
是不是只要和充电口的插口吻合,在找一个符合电流电压的充电器借在一起就行了?

网友:
就是你说的

网友:
电池是几s的。就用几s的充电器。一般按照0.5C充电电流来定

网友:
对,充电就是那样的,电流电压控制了就行了

网友:
对 按照你说的那样就行

网友A:
电池是什么样子的?几V?换遥控器用的那种锂电池。

网友:
不懂帮顶,好帖,赞一个,顶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是什么样子的?几V?换遥控器用的那种锂电池。

他电池是一块单独的1S4000mah,但是装在遥控器内部,遥控器上有个专门的接口给他充电,那个电池可以拿出来,但是电池口和手机电池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电池是一块单独的1S4000mah,但是装在遥控器内部,遥控器上有个专门的接口给他充电,那个电池可以拿出 ...

是否锂电池?上面没字吗?
既然可以拿出来,你可以用充电器,设置充电器为相对应的电池类型,给他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