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前辈指点22V6S怎样转12V

楼主(2016-11-06):
小弟组装E800套装,大疆lite飞控,用6s电,可是求问各位大神,怎么把22V转12V给图传和其他设备供电

网友:
买个转换器,

网友:
带12v输出的分电板也行,但是必须支持6s输入

网友:
几块钱一个降压模块

网友:
降压模块帮到你

网友:
降压模块+1

楼主:
有推荐么?我在TB找不到。搜到的都是盒子。感觉不是航模用的

网友:
装个降压模块

楼主:
降压模块关键词

网友A:
要性价比的,淘宝搜索LM2596降压模块,3-5元一个,电压可调,最大5A输出,超级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性价比的,淘宝搜索LM2596降压模块,3-5元一个,电压可调,最大5A输出,超级好用。 ...

谢谢哥!找到了。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
好的降压模块大概4-7块钱,楼主不要贪便宜买一两块那种电流小工作也不稳定

网友:
降压模块

网友:
降压模块啊

网友:
淘宝购买降压模块

网友:
加装一个电源模块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