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飞机重心和下拉角

楼主(2016-11-06):
今天首飞一架象真机,机头扬起很厉害,很难控制。不知道是重心偏后还是电机下拉角不够?应如何分辨呢?另外啥情况需要调下拉角,啥情况要调重心呢?请老司机指教!

网友:
重心严重偏后,

网友A:
下拉角不够是不会难以控制的

网友A:
推油只会爬升的厉害,不会拉头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拉角不够是不会难以控制的

分别是啥感觉呢?另外模拟器上不知能否调重心和下拉角,可以感觉下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油只会爬升的厉害,不会拉头厉害

我感觉不太一样。我有一架飞机,降落的时候震了一下,把电机下拉角搞没了。当时没发现,结果再升空的时候,机头上扬很厉害,轻轻拉杆,飞机就竖起来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我也顺便挣点分

网友:
像真机。不是都是做好的拉角吗?拉角应该是没问题的
重心则是每个人调的不一样
更多的可能在重心

网友:
应该是中心偏后了,或者是舵角的问题了

网友:
下拉角有一两度就够了  重心有标注吧

网友B:
我一架北极星水机,按照说明的拉力线全油门速度差不多到了100,还是低头,一直在重心和起飞重量赏找原因,最后稍微调整拉力线后非常听话,飞起来非常跟手,不管商品机还是自制的一定要找对重心和拉力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架北极星水机,按照说明的拉力线全油门速度差不多到了100,还是低头,一直在重心和起飞重量赏找原因, ...

是啊。我买的是f8f,据说很好飞。可是我把电池顶到头了,还是抬头

网友C:
如果是推油的时候机头扬的厉害而不加油滑翔时正常则说明是下拉角问题
如果是不加油就扬投并且容易失速就是重心问题
还有就是通过掂机翼上重心来判断是不是重心问题。
还有可能是舵面没调好,这个就很简单了,调调微调就好了

网友:
发图上来看看。

网友:
楼上有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推油的时候机头扬的厉害而不加油滑翔时正常则说明是下拉角问题
如果是不加油就扬投并且容易失速就是 ...

轻轻拉杆就扬头就是重心问题吧?另外用水平尾翼能调下拉角或重心吗?

楼主:
用模拟器仔细测试了一下重心和下拉角的设置。发现电机下拉角错误和重心错误的特征非常类似,几乎无法分辨。重心靠后可以通过加大下拉角解决,重心靠前可以通过电机上扬角解决。
究竟应该如何配置下拉角和重心呢?我认为首先应配置重心,在翅膀升力的点上,然后配置下拉角和右拉角,使得飞机能够稳定平飞即可。在无法增大下拉角的情况下,飞机还是扬头,则前移重心。

网友:
上个图片看看你是什么机型。

网友:
学习,下拉角度

网友:
重心偏后,这个看中心类似跷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