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模没多久又装了一台,大家看看怎么样

楼主(2016-11-06):
配置:
1. f3 飞控
2. 电调 飞盈佳乐小精灵 20a
3. 机架 kingkong210
4. 电机 一般的2205
5. 图传 foxxer tm25
6. 天线 蓝天家的
7. 电池 花牌1300mah,1500mah
8. 遥控 x9dp+skyzone01
9. 充电器 一个sc608 一个a6
a6平衡头充电不敢大电流,608挺好开8a直接冲很快,2块电池就能轮流用

组装图我就简单上一点,大家多指教,焊工很差

分电板这里因为焊的不好弄了好久,下午1点开始装,到后来装飞控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途中 因为电机焊的时候有个短路报废掉一个电调。。。。
最后组装效果
和原来的xr220机架比较
今天中午去飞了一会默认pid感觉还可以,这个kingkong用的是60度那种一般的摄像头,逆光真是不说了,xr220我装的runcam,逆光效果很不错,大家可以参考,FPV摄像头别省钱了,
之前因为摄像头逆光看不清炸过几次了。
最后附上今天山狗拍的一点视频大家将就看吧,因为刚入模肯定没大神飞的那么好,现在主要是不炸就可以,嘿嘿

网友:
东兴威电机,我也买了再用,今天炸鸡了

网友A:
我的摄像头很模糊,便宜没好货,你用的那款效果咋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摄像头很模糊,便宜没好货,你用的那款效果咋么样

摄像头模糊可能是焦距没调好,或本身有问题,我也没用过太好的,问大神runcam和foxxer选哪个,大神说runcam最便宜的摄像头就够用,确实效果好很多,阴天,逆光效果都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摄像头模糊可能是焦距没调好,或本身有问题,我也没用过太好的,问大神runcam和foxxer选哪个,大神说runca ...

手动调过了,没有以前的那个效果好,就是现在的比较轻

网友:
还可以,电机不行

网友:
不错不错,入魔最终都是要玩到穿越的,这是必由之路。

网友B:
lz眼镜上的啥天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眼镜上的啥天线啊

4叶草天线去壳的

网友:
好好好,帮你顶了

网友C:
赞同9楼,电机不行,可以试试银燕最新出来的一款RS2205S电机,拉力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同9楼,电机不行,可以试试银燕最新出来的一款RS2205S电机,拉力很牛!

本身就是练手的,电机我也知道不行胜在便宜,练手还是不错的,等练差不多了,都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