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6):
天7副翼升降混控怎样开,求指导

网友:
没用过天地飞,百度吧

网友A:
三角翼模式

网友:
网上有教程

网友:
升降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角翼模式

开三角翼混控,升降时只有一个舵机动

网友:
四楼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三角翼混控,升降时只有一个舵机动

你插在哪两个通道上

网友(2016-12-14):
高级设置-三角翼混控

网友:
这是我歼十 用升降副翼混控

网友:
高级设置-三角翼混控 开   有问题就是通道差错

网友:
我的天啦,别说你没看过说明书。。。。。好吧,酷玩有天7设置教程视频,去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