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f3飞控用cf刷最新固件

楼主(2016-11-07):
求助,f3飞控用cf刷最新固件后,点连接后一直显示waiting for data....这还如何解决

网友A:
重刷固件,选好飞控名称,选好固件下面勾选无重启序列擦除整个芯片选好波特率 然后把你飞控上的boot两个小孔短接连在一起,再刷

网友A:
还要选烧写连接中吧应该 记不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刷固件,选好飞控名称,选好固件下面勾选无重启序列擦除整个芯片选好波特率 然后把你飞控上的boot两个小 ...

波特率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要选烧写连接中吧应该 记不清了

谢谢,知道怎没回事了,因为cf调参软件版本低的缘故,重新下了个新版打开就能链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特率选多少

我刚开始刷的cf固件,后来想装B又刷了BF3.0.1再后来觉得BF不好调我又刷回了CF,刷完回来只要给机机上电bb响就不听在那叽歪,没办法,再刷回BF就不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特率选多少

波特率是做好的那个 25开头的,我记得刚开始是115开头的

网友:
没有用过,无法解释。

网友:
哦,这样呀。。。要升级CF的版本呀,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先去试试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固件130版本可以,用140以上就不行了

网友(2016-12-27):
不敢刷最新的固件!!

网友(2017-05-26):
学会了教一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