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SD00775】大型J-BUG!11-09更新了整机电装,找时间去飞

楼主(2016-11-07):
更新了整机上好电装了,腰腿的电机也固定好了。
舵机直接穿过机身了,在上面的木质舵机支架没用了。

又是一个无聊的日子,又开始胡乱搞制作飞机先是切一个翼来的说:

然后碳杆做机身,省事:

然后配重,结果要用到1000MAH的电池压头才能滑翔:

上两个视频看看手抛效果:

好了,接下来是上电装了,舵机用支架解决掉:

现在是螺旋桨卡住了,不知道该怎么放,有人说前拉的好,我也觉得是,因为之前做过一只前拉的确实好飞,但是我怕伤到人,希望是做后推的,939的减速组我也改好后推了,但是不知道怎么固定到机身上,希望大神给给意见:
看,桨太长卡到舵机支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
腰推好,安全,不折桨

感谢支持!

楼主:
叠加法,整了个EPP电机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后推放到尾翼后面可行吗?

放到尾翼会打到自己手,我做过一直小的,在抛出去的时候打到手了,以后都不敢玩后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好玩吗?手抛好像没啥意思啊……

要上电装改电动的,手抛只是试试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属于室内机的范围?

应该属于吧。

网友(2016-12-10):
谢谢,先项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力线一般是怎么确定?

我也不知道怎么确定的,大概就是重心靠后,水平放置电机吧。

网友D(2016-11-07):
属于室内机的范围?

网友:
H可以啊哈哈

网友C:
这好玩吗?手抛好像没啥意思啊……

网友B:
后推放到尾翼后面可行吗?

网友A:
不错,
腰推好,安全,不折桨

网友:
这么小的机也怕伤人

网友:
还是前拉吧

网友A:
后退做是不是得做上拉角和左拉角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退做是不是得做上拉角和左拉角了啊

这个好像论坛有帖子有人一样的减速组做了飘飘,介绍说是向右3度向上2度,我没向上,只向右一点点,不过飞机好奇怪,自己向右转,打左边舵反应不大反而抬头,打右边舵就反应过大了,不知道弄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好像论坛有帖子有人一样的减速组做了飘飘,介绍说是向右3度向上2度,我没向上,只向右一点点,不过飞 ...

你做的什么机型,我觉得应该是向左拉和向上拉,下拉和右拉角是前拉机型,改腰推后应该向左拉和上拉,我也正在考虑中,还没有实际动手,我想把小教练机改成腰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做的什么机型,我觉得应该是向左拉和向上拉,下拉和右拉角是前拉机型,改腰推后应该向左拉和上拉,我也 ...

我做的是J-bug,放大到160%打印切割的,现在大约是50翼展,一般腰推是要向上的,但是向左向右就要看电机和桨怎么转,方向不用反扭的力向不同,左右就不同了,这个减速组是伟力939的,翻转改成后桨的话应该方法和转向时唯一的,所以说,论坛里面已经有人改了然后试了是这么个方向(往右边3度),就是已经验证可行的了,所以我就按照他的方法照搬而已。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做的是J-bug,放大到160%打印切割的,现在大约是50翼展,一般腰推是要向上的,但是向左向右就要看电机 ...

我的理解是从机尾方向看,桨在机头拉的时候和装在机翼后面时候,桨都是向右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好玩吗?手抛好像没啥意思啊……

不是已经改了8520动力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从机尾方向看,桨在机头拉的时候和装在机翼后面时候,桨都是向右偏, ...

也要看电机转向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也要看电机转向的

我这样是说的转向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样是说的转向一样

今天去试飞了,电机改成向右边2度了
http://www.moz8.com/thread-81470-1-1.html

网友F:
也喜欢做这种空心杯的小飞机,但是看了好些贴,不知道都包括哪些电装

用天9的控怎么配接收机、舵机什么的
洗完有大神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喜欢做这种空心杯的小飞机,但是看了好些贴,不知道都包括哪些电装

用天9的控怎么配接收机、舵机什么的

电装也简单,一个伟力939的8520减速组,两个可以使用3.3V电压的小舵机,1S电压电池350-500都行,不过要轻,接收机可以用天地飞的4通支持1S的电压,然后还要买个1S的有刷电调,这样就基本可以用天地飞飞起来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电装也简单,一个伟力939的8520减速组,两个可以使用3.3V电压的小舵机,1S电压电池350-500都行,不过要轻 ...

小舵机按照无刷的接法接到4通接收上,有刷电调连接电机和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舵机按照无刷的接法接到4通接收上,有刷电调连接电机和接收机?

有刷电调接上电机,然后一组三条线接到接收机的第三通道上就行。

网友:
能飞多久?

网友E:
推力线一般是怎么确定?

楼主:
10分8分钟吧,现在改回600的电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0分8分钟吧,现在改回600的电池了。

那还算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