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s电池] 有个电池问题大神帮帮我

楼主(2016-11-07):
昨天买了个3s电池,1500mah的,调参插飞机上忘记拔了,想起来之后赶紧拔下来直接万用表测了一下电压还有8.1V。

赶紧平衡充插上,等待了有三个小时,B3平衡充3个灯2个转绿了,心想有戏,但是中间那个怎么都是红的,万用表测电压,9.2V上下。

又充了1个多小时,测电压 10.2v 涨不动了。。。 充电器断开  电压流水下降 降到8V多 坏事了

单独测电池 两头这两片都是4.2几  中间的电压0.8+

赶紧单独给中间的充电 用手机万能充,充到2v 怎么也不涨了 来回波动 最大值就是2.0几 拔了点就掉到0.几 跟存不住电似的。我这新电池稍微过放就这样了吗?

哪个高手知道怎么弄啊?求助了。。。。。
匿名
电池啥牌的,格式3s掉到7.6也被救回来了

网友(2020-04-26):
改2s或者再买一个电池接上吧,不用救了,宣布报废

网友:
锂电池娇嫩的很啊

网友:
基本上没有希望了,上天的电池不要用了,炸个鸡都买几块电池了

网友:
我上次也摔坏了一片电池,准备改2s

网友:
电池过放了,要么改2s要么就扔了吧,很操心的

网友(2017-04-11):
我也遇到过你这样的事情,新电池放电有的电心已到0v,但用小电流慢充最后基本恢复正常。也许你的电池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牛,闲置6年能救回来

6年前大和谐时候买的,你懂的,基本没用过,收拾家的时候找到,救回来用来给屏幕供电。

网友:
简单的办法,改2S,即使那个救回来,你敢用吗,万一空中变为0伏,够你后悔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描述这块电池应该是完蛋了,B3充电器没用过,B6的话,把坏的那片单独镍氢模式充电,电压能逐步上来就有希 ...

牛,闲置6年能救回来

网友C(2016-11-07):
基本救不回来了,废了

网友:
过放了 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救不回来了,废了

3s改2s还有用吗 什么地方能用2s电池?

楼主:
3s改2s还有用吗 什么地方能用2s电池?

网友C:
引用 楼主:
3s改2s还有用吗 什么地方能用2s电池?

可以改2S,可以看你你控能不能用,滑翔性能好的小飞机用用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改2S,可以看你你控能不能用,滑翔性能好的小飞机用用也没问题

CC3D的飞控 都支持什么类型的电池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CC3D的飞控 都支持什么类型的电池呢

玩穿越?2S玩穿越勉强了点吧。。。

网友:
几乎放到零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穿越?2S玩穿越勉强了点吧。。。

是穿越 怎么分辨一个机器能用什么样的电池呢? 看飞控还是看电调电机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穿越 怎么分辨一个机器能用什么样的电池呢? 看飞控还是看电调电机呢? ...

机子多重?看看电机力效表,大概就知道了。当然最简单的还是直接上机试效果,70%以上油门才能飞起来的话玩起来就很不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子多重?看看电机力效表,大概就知道了。当然最简单的还是直接上机试效果,70%以上油门才能飞起来的话 ...

算3s 1500电池 504g  减重可以把头灯拆了  头灯有个铝架子有点重 拆了能到480g以内 整机

油门40左右就起来了 肯定不用推到中间

网友D:
悲剧!楼主粗心是一方面,电池质量估计也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悲剧!楼主粗心是一方面,电池质量估计也有问题

你的意思就是一般一次过放不至于救不回来是吧。。我也有这样的看法。这两片能用的冲到4v左右放着吧 等剩下的电池出问题再拼一块好了  跟商家说了情况 他让我出运费给我又发了一块  我接受了  当然我没说电池是我弄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就是一般一次过放不至于救不回来是吧。。我也有这样的看法。这两片能用的冲到4v左右放着吧 等剩 ...

哈哈哈哈,你真调皮。记住教训,以后不要再过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哈,你真调皮。记住教训,以后不要再过放了。

好吧,师兄我问个问题,我一直没在教程区里看到 怎么匹配电池型号。我怎么判断一架机器适合用什么样的电池 适合用多大的容量呢

是看飞控吗  我现在用的3s 那2s和4s能用吗 我CC3D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吧,师兄我问个问题,我一直没在教程区里看到 怎么匹配电池型号。我怎么判断一架机器适合用什么样的电 ...

一言难尽,用什么电池,考虑的因素太多了。一般要看电池容量、放电C数、电调类型等等。多逛论坛,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言难尽,用什么电池,考虑的因素太多了。一般要看电池容量、放电C数、电调类型等等。多逛论坛,你就明 ...

逛了好久 说这个知识的少之又少 几乎没看见    看你的意思还是说跟电调有主要关系是吗?  20A的电调能用4s电池吗?C当然越大越暴力了 跟瞬间电流有关系 这个我稍微看过一点介绍

网友D:
引用 楼主:
逛了好久 说这个知识的少之又少 几乎没看见    看你的意思还是说跟电调有主要关系是吗?  20A的电调能用4 ...

兄弟 你要学会在论坛用搜索呀  搜一下“航模基础知识”“电池”等等,相关的文章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 你要学会在论坛用搜索呀  搜一下“航模基础知识”“电池”等等,相关的文章一大把 ...

我搜了 挨个看呢 目前还没看到匹配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http://www.moz8.com/thread-81148-1-1.html?_dsign=776449e1

这个我看过了  啥也没有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看过了  啥也没有啊

锂电池单片电芯绝对禁止超过4.25V,至于最大充电电流则视产品的品质而异。
  锂电池最低电压不能超过2.5V,否则会破坏其电池结构,长期不使用不需要定期检查,只需要把电池电压保持在3.6V~3.9V之间为好,而对于电池电压已经降到3.0V以下,最好不要用高倍率充电,建议先用0.5C或者以下电流对其充电,直至电压回升到3.0V才可以进行快速充电。

  锂离子电池的安全放电电压是5~10C,所以有些朋友用手机电池做动力电池是很不明智的做法,相当危险,因为锂离子不够安全,当发生虐待行人,可能发生爆炸。不过用在控上,锂离子电池还是有优势的!
锂聚电池则相对安全多,只要给它足够的膨胀空间,就不会造成内部短路,再怎么虐待都不会发生爆炸等危险,即使用明火去点它的基制,最多也是像塑料那样烧糊掉。

  平衡式充电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平衡式充电器”的质量也不相同,这里也不多做说明。
  平衡式充电的研发的最终结果就是“并行式充电器”的诞生,。它使被充电的电池块内部每节串联的电池都配备一个独立的充电回路,互不干涉,毫无牵连。每节电池都受到独立保护,并且每节电池都按规范在充饱后自动停止充电,因此,它是平衡式充电的最高形式(当然成本也高)
“平衡式充电器”(Balance Charger)如果这个充电器是并行式充电器,那么会在上面写上“Parallel Charger Each Cell Independently)的字样。表明了平衡式充电与并行式充电两者的关系(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平衡式充电器都是并行充电的)。

  关于电池,不得不提到最近新出的A123(LiFePO4)磷酸铁锂电池。
  磷酸铁锂作为正极材料的锂电池具有极其稳定的物化特性,充电时发热量小,能以5C倍率快速充电容量达到97%,并且有很强的耐过充过放能力,即使短路,也不会发生爆炸、冒烟、起火之类的事故,在150度高温及挤压针刺等滥用实验中,都能确保安全,其使用寿命是锂聚电池的2倍。空载电压为3.6V,标称电压为3.2V,大电流放电也相当平稳,可以持续20C倍率放电,峰值达30C,比能量也高(102毫瓦时/克左右)。
  但同锂聚电池想比,它也有不足,1:输出电压明显较低2:输出电压同内阻较大也有关系3:再看比能量将,容量乘以电压(3.2V)再除它的重量就是它的比能量,各位可以和锂聚电池做比较。4:它的重量过重。
  A123的安全性确实出色,但它的性能,还不及聚合物电池。

   其他若干问题:
  锂聚电池在使用过程中常会出现“鼓包”问题,这是因为里面产生了气体,一般原因有:1:过充过放2:放电电流过大3:厂方在制作时原材料不够干燥,含有微量水分。
  对于已经产生“鼓包”的情况,建议用卡尺测量其厚度,视情况而顶,若不再涨大,输出电压正常,仍可继续使用。若持续涨大,建议做报废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单片电芯绝对禁止超过4.25V,至于最大充电电流则视产品的品质而异。
  锂电池最低电压不能超过2.5V ...

这个事告诉你怎么保养 我这是已经报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看过了  啥也没有啊

如果你连航模电池基本原理和性能都不知道,别人告诉你如何匹配电池又有什么用呢?况且,这也不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耐下心来,多学一点基础知识不是坏事

网友:
废了一节

网友:
电池质量不合格,质量合格的电池多少都会存一些电量的也不至于一点都没有

楼主:
充满电 放电一会 然后拆了放一边等其他的坏了组一套用好了 没办法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3s改2s还有用吗 什么地方能用2s电池?

有些遥控器可以做控电 看一下控电得要求

网友B:
看描述这块电池应该是完蛋了,B3充电器没用过,B6的话,把坏的那片单独镍氢模式充电,电压能逐步上来就有希望,那就继续充到识别电压,然后换锂电平衡模式,不是坏的离谱的话,有救活的希望,但就算是救活了,性能还是不会太好了,而且全程必须严密监视,一有异常立即断电,准备个八宝粥罐子,不对就把电池扔里边或者直接放里面冲,我这样干过一次,救活了一块闲置了6年的3S2200MAH电池,也是其中一片电芯完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描述这块电池应该是完蛋了,B3充电器没用过,B6的话,把坏的那片单独镍氢模式充电,电压能逐步上来就有希 ...

多谢你 我已经不打算救了 努力过就够了 电池我冲到了每片4v左右存放了 当然有一片是0v了基本 这样的3s电池我有3个 等其他的再坏了我再攒一个用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些遥控器可以做控电 看一下控电得要求

我这个遥控是4节5号 我有12个充电电池 先凑合用吧 这坏电池留着其他换了搭配一起用好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充满电 放电一会 然后拆了放一边等其他的坏了组一套用好了 没办法了

我就是这么想的 哈哈

网友F:
你这个本事电池质量就不过关,才会导致放电不平衡,建议以后选择电池,应该选择大厂,或自己DIY,匹配一下内阻,3S电池三个电芯内阻和容量都应该要相对接近不能误差太大。。差太大就会出现你说的这个情况。。至于你现在的问题,我认为你改2S给遥控器用吧。或者再买两个3S,改成4S。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个本事电池质量就不过关,才会导致放电不平衡,建议以后选择电池,应该选择大厂,或自己DIY,匹配一下 ...

好的 多谢你 这电池我还有2个 等回头哪个坏了我再攒一个吧 我这电调很一般 不适合4s电池 没办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满电 放电一会 然后拆了放一边等其他的坏了组一套用好了 没办法了

买电芯换

网友G:
电池都过放了,还有啥用?3S电池便宜着呢,直接扔了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都过放了,还有啥用?3S电池便宜着呢,直接扔了换新的。

土豪啊 五六十也算便宜啊   求壕支援 ~~~

网友(2017-04-01):
我昨天也废了一块电池,孩子们玩忘记关遥控器

网友:
这还用想,废了!神仙也救不回来了。哥们有次停电用3s电池给家里光猫和路由供电,后出门了第二天才回来,直接给毁了两块,欲哭无泪啊,不过都只有一块电芯过放,果断改成了2s,用到固定翼还是可以滴

网友:
真不知道了,

网友:
可能真乖咯

网友:
我觉得现在的电池太不禁用了,

网友:
还有遥控器,很多功能没没变过,

网友:
好点的,价格又是那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