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如何练习穿越机?

楼主(2016-11-08):
  我之前一直在玩大疆悟和经纬m600 先刚从萝卜哪里入手一台新穿越机,但没有目标的练习也怕练错了把自己练残了,所以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先练什么后练什么?达到什么水平就算入门了?感谢 敬礼!  微信:A001B002

网友:
直接上手动,空旷地面飞航线练习控高(很重要),找个庄练习转向(不是漂移调头,是副翼升降方向油门共同协作下划出的美丽弧线),

网友:
图片是什么

网友A:
穿越机 跟航拍的关系不算大吧  自稳模式你就直接过吧 半自稳你练习翻和绕桩 熟悉后手动模式各种尝试吧  看看视频 练吧

楼主:
大疆的飞行经验值和飞行时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越机 跟航拍的关系不算大吧  自稳模式你就直接过吧 半自稳你练习翻和绕桩 熟悉后手动模式各种尝试吧  看 ...

是先练习四方悬停么 距离练习步骤

网友:
有一定的飞行时间,对炸鸡有一定的承受能力,这点比起从零开始的初学者已经领先了一步。建议模拟器坚持在下列各种模式中穿插练:真机先自稳,后半自稳,最后手动,升华花式或者速度……

网友B:
找个场地,插两根竿子……绕八字……

网友:
直接练手动,自稳改手动很痛苦,长痛不如短痛

网友:
先用模拟飞行试试手感,

网友C:
我也是新手入模1个月多点,之前什么都不会,我是从模拟器开始练习的,先模拟器飞飞,重点不炸机,必须手动,控高转弯什么的,然后找个空旷的地方手动直接开飞,找找手感,基本就ok,大疆那样的基本就是穿越机自稳加定高的模式,差别貌似还是有的,自稳还是不要练了,之前大神也告诉我,放弃自稳从手动开始练习,练了5个电基本飞行肯定没问题了.以后花式炸机哪是另一码事了

网友:
华科尔新出那款不错

网友:
楼上的楼上给你个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场地,插两根竿子……绕八字……

也是一个办法

楼主:
没意思,我有点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新手入模1个月多点,之前什么都不会,我是从模拟器开始练习的,先模拟器飞飞,重点不炸机,必须手动,控高 ...

哈哈 入坑了 一起升华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入坑了 一起升华

是啊,把之前所有的装备都卖了,包括at9,b6冲,雪花屏什么的,换了一套差不多的

网友:
你有多轴经验 练什么悬停  你先熟悉半自稳和手动模式  免不了一顿炸    熟悉了就一直用手动  主要是机器调好了联系摇杆和飞机的感觉 剩下的就是时间和精力了 高手也炸鸡 Steele和skitzo哪个都一样 昨天出的视频他们一起飞也没少炸   杆子用不到  树有的是  随便找 根据视频动作慢慢练  没什么窍门的东西

网友:
炸鸡是进步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