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如果想玩模拟器必须买个什么22in1的盘带加密狗的那种

楼主(2016-11-08):
问一下如果想玩模拟器必须买个什么22in1的盘带加密狗的那种吗?

我看网上有三四十的 能用吗?

论坛里很多大神发的模拟器跟那个有关系吗 怎么有的还需要用到加密狗啊 谁能解释一下啊 谢谢了

网友A:
便宜的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的就能用,

三十多的没问题是吗?你用过吗 买的什么的?

网友:
可以用的

网友B:
淘宝上面有个18元的模拟器。你搜下一直没有涨价

网友:
我用的八合一

网友:
基本都是这个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面有个18元的模拟器。你搜下一直没有涨价

关键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词是?

加密狗模拟器

网友C(2017-02-24):
不一定要加密狗,论坛有个帖子,下载个去软件转换即可。自制萝丽三代,音频线可直接接笔记本电脑。顺利模拟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要加密狗,论坛有个帖子,下载个去软件转换即可。自制萝丽三代,音频线可直接接笔记本电脑。顺利模拟 ...

我买了8合一了 但是我的遥控不会设置 总是显示没有连接到加密狗

网友D:
求问下,现在淘宝上哪种加密狗能用来玩MR.DRONE,求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求问下,现在淘宝上哪种加密狗能用来玩MR.DRONE,求给个链接,谢谢!

22合一,能玩G7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了8合一了 但是我的遥控不会设置 总是显示没有连接到加密狗

先安装控制软件,每次都要启动那个软件。根据模拟软件的不同,在左面右下角最小化的图标上选择不同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