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横着放置可以吗,地面站能设置旋转么?

楼主(2016-11-08):
如题,apm想横着放置,就是箭头没有指向机头,旋转了90度,用的gps模块是外置M8N, 怎么设置?

网友:
我觉得应该可以。只要做好加速计和水平校准。应该没问题

网友:
好像里面有个参数的就是,可以调整那个飞控的角度的

网友:
单纯校准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把那个方向那个角度,改变了之后才有用

网友:
可以的  在地面站里面设置好就行了

网友:
还真没实验过?看看有没有高人的图片解答

网友:
坐等高人来解,呵呵

网友:
没这样弄过

网友:
APM参数里有安装方向设置的

网友:
你看图片gps指示必须要在上边

网友:
全部参数表里有

网友:
慢慢鼓捣

网友:
剪头指向哪里,就算是鸡头方向。

网友:
我服,竟然没人来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