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充电电流

楼主(2016-11-08):
各位好,最近外场充电遇到一个问题咨询一下,
现在用的电池是花牌4s 1500mah 50c的,网上随便找了一张
这个电池最大充电电流能多少?目前用的sc608最大支持8a,能不能用8a直接充电
如果按5c的话是7.5a.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1c以下不伤电池

网友A:
一般来说,1C以下是最好,最保险的。根据电池的质量,充电C数的容忍度是不一样的。

50C的动力电池,5C充电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对电池寿命的影响应该不大。最好查下电池的参数,会有充电C数说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1C以下是最好,最保险的。根据电池的质量,充电C数的容忍度是不一样的。

50C的动力电池,5C充电 ...

我在网上找了一圈也没找到...哎,官网也没有

网友:
花牌 Infinity 系列 1500mah 14.8V 4S 50C 5C充电

5C可容忍,当然小点好。厂家公布的数据应该会有点余量。

70C的能到15C充电。

网友A:
你肯定没仔细找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肯定没仔细找 :)

真的找了...后来问卖家了,告诉我5c充电,后来买了块1300mah的15c充电的,
5c的话就是7.5a,估计用8a冲问题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真的找了...后来问卖家了,告诉我5c充电,后来买了块1300mah的15c充电的,
5c的话就是7.5a,估计用8a冲问题不 ...

问题不大,电池过充过放对寿命的影响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不大,电池过充过放对寿命的影响更大。

谢了~基本没有过冲过放的,3.7v就降落,冲电到4.2v,保存3.85v

网友:
花牌5C充电,8Ax16.8v=135w左右,充电器功率160w。可以哦没问题。

网友:
1C充电最保险

网友:
厂家一般1C或以下充电,小电流充电不怎么损循坏寿命。不过航模来说,电池很多时候都没用到使用寿命的,要么炸鸡,或者过充放电池,所以玩家大电流无需太在意,5C左右充电也可以

网友B:
一般来说,1C以下是最好,最保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在电池允许范围内充电,我b6开6a充1300电池,电池标注5c充电。然后爆了。垃圾充电器满负荷还是靠不住

电池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1C以下是最好,最保险的

1c得冲哪辈子啊,。。。
开8a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