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发布新款红底电机【RS2205S动力强劲】

楼主(2016-11-08):
文/图 KID

电机作为穿越机最重要的动力输出单位,其性能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穿越机的飞行速度。而衡量一台电机性能最直接的指标是拉力,在相同的条件下电机产生的拉力越大,飞机的飞行速度也将越快。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款号称“同级别电机拉力之王”的无刷电机——来自Emax银燕的红底电机“RS2205-S”。

RS2205-S电机的外包装采用Emax银燕非常有特色的透明塑料盒,内部以海绵填充,对于电机的保护可谓是相当的到位。

RS2205-S的配件包含两种规格的安装螺丝和一把2.00mm的内六角螺丝刀,在方便安装的同时,还考虑到了不同厚度的安装底板对螺丝长度的要求。

RS2205-S电机的主轴目前只有正牙螺纹一种,可能是考虑到大多数穿越机玩家的飞行时间较短,而且在与电机外转子的接触面也增加了防滑槽,双管齐下降低了射桨的可能性。

与上一代红底电机相比,RS2205-S电机整体结构都经过了重新设计。首次将电机主轴换成了空心的钢轴,螺旋桨的固定螺丝则是由不锈钢螺丝换成了铝合金螺丝,在保证了重量不增加的情况下加强了主轴刚性。

RS2205-S电机的外形尺寸也比RS2205电机更小

在电机尾部我们还可以看到两者的固定方式也有非常大的区别。新一代的电机采用一颗螺丝固定,拆装非常方便,不过可能会伴随有自旋松动的问题,建议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用螺丝刀拧一下。

拧松背后的螺丝,拆开电机看内部。

通常无刷电机锭子的线圈绕线越粗,电机的爆发力越好,电机的绕线越细,耐力就越好。对于穿越机而言,自然是要求的高爆发,所以我们可以看到RS2205-S的线圈绕组漆包线非常的较粗,说明爆发力应该比较不错。

除了锭子的绕线以外,转子的磁钢也是影响电机性能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电机而言,磁钢的磁力越强,电机的效率也就越高。RS2205-S采用的是N52SH双面瓦形磁钢,与上一代产品相比磁性有非常明显的提升,用手拧动转子可以感觉到两者之间磁钢所产生的磁力差异非常明显。在线圈绕组相同的情况下,磁力更强的RS2205-S电机,扭力和载荷自然也会更大。

我们拿RS2205-S的外转子做了一个小实验,能够轻松磁起一把老虎钳不掉下来。(小伙伴自己在家也可以试试)

RS2205-S电机全重为29.8g,官方公布的最大拉力测试结果为1622g(测试条件如上图所示),如果真能达到如此水平,那这个电机的推力确实是非常的恐怖。对此,不信邪的KID表示要亲自测试一下这款电机到底能不能达到1622g的最大拉力,敬请期待~

RS2205-S详细参数:

官方宣传视频:

网友A:
绕线太乱,这不仅是态度问题,还是隐患,炸多了,最上层的多股绕线会移位,很少有几个厂家能用堆叠的绕线方式绕线的。还有为什么这么多厂家这么喜欢用这种超细的铜丝。单股绕线,不要着急,选粗线,过流能力好,一层一层绕起。

网友(点评):
确实绕线很乱,本人声学元件行业的,虽然声学行业和电机行业有区别,但是原理一样的,都是电磁能转换,这绕线,要按我们的要求,就是废品了。

网友:
妈的口水,不过我还是喜欢手工绕线的电机

网友:
多股绕线看起来确实比较难看。。

网友:
骚包的电机

网友:
给力的电机,下个机机试试

网友:
看起来不错!
价格不知道贵了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绕线太乱,这不仅是态度问题,还是隐患,炸多了,最上层的多股绕线会移位,很少有几个厂家能用堆叠的绕线方 ...

正解,电机的电能转换效率很大程度受绕线的影响,绕线不好最费电。

网友:
看了好久那里1622G,一看那图原来是6寸浆,,,,。。是不是以后评测都得用6寸浆忽悠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