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导,从没玩过穿越机

楼主(2016-11-08):
本人想购买穿越机基本什么都不懂,就玩过一段时间的大疆精灵4,想请问下各位建议我如果要玩应该买些什么

网友:
先买模拟器

楼主:
模拟器我昨天下载了steam上面的liftoff但是不知道哪里买遥控器

网友:
万能的某宝啊

楼主:
麻烦各位给个答案

网友A:
从商品机,到自己组装的机器,跨度还是比较大的, 先了解下遥控器,根据自己的需求选一款合适的遥控器,然后可以先练练模拟器,然后再说买什么机型,建议开始的话,先组210~250机型,相关帖子比较多,相关零件也是保有量最大的,相对价格合适些,也可以了解穿越机各个功能模块,pid参数基本默认就ok,有经验了再考虑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商品机,到自己组装的机器,跨度还是比较大的, 先了解下遥控器,根据自己的需求选一款合适的遥控器,然 ...

谢谢,我想遥控器最重要就是遥控距离跟讯号稳定性吧,能不能麻烦建议我几款比较好的,模拟器昨天才下载了一个,可是还没有买遥控器所以玩不了。穿越机我想买jaguar那款,速度快,遥控器我想买TBS黑羊tango,眼镜买肥鲨的,请问下有没有哪位大神,能够手把手教导我的,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想遥控器最重要就是遥控距离跟讯号稳定性吧,能不能麻烦建议我几款比较好的,模拟器昨天才下载了 ...

看楼主预算应该没问题,遥控器建议futaba 14sg,或者frsky x9d plus,看预算了,黑羊遥控器不是不好,是太特殊,用的人少,有问题不好找资源,机架没必要开始就买很暴力的机架,越暴力越容易炸,开始可以入点常规的机架先练手,差不多了再上暴力装备。
建议机架 H210;电机 2204或 2205  2300kv的,没必要买高配的,大品牌低配电机就ok;电调 blheli_s 20a的就ok;飞控 直接普通f3,或者有集成分电板、osd的b6啥的也都ok,图传+摄像头淘宝价格150-200的都ok,fpv眼镜直接肥鲨h3吧,不是消耗品一步到位。电池可以开始1500mah,30c的来两块。开始飞的时候能飞两块电池不炸就不错了。

网友:
论坛多潜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预算应该没问题,遥控器建议futaba 14sg,或者frsky x9d plus,看预算了,黑羊遥控器不是不好,是 ...

感谢大大,等我配件到了不懂得再麻烦了。

网友:
模拟器搞起

楼主:
模拟器已经玩了很久了,感觉比赛有点困难,不知道是不是调试的问题,荧幕种拉不下来,玩的liftoff

网友B:
我觉得直接入大疆御!如果爱折腾就自己组!自己组两大特点就是耗钱又耗人!钱有了有又爱折腾那就无视吧!爱成品机就先买架玩玩,玩腻了就自己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预算应该没问题,遥控器建议futaba 14sg,或者frsky x9d plus,看预算了,黑羊遥控器不是不好,是 ...

大大请问如果我决定买花科尔210,请问我是买3d 版本的还是2d版本的,然后Rutaba14sg遥控器是要买有油门回位的吗?目前我是没有玩过竞速机的,所以不太能玩组装机,决定先买个成品机玩,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直接入大疆御!如果爱折腾就自己组!自己组两大特点就是耗钱又耗人!钱有了有又爱折腾那就无视吧!爱 ...

大疆御速度才多少?都不算竞速机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请问如果我决定买花科尔210,请问我是买3d 版本的还是2d版本的,然后Rutaba14sg遥控器是要买有油门回 ...

华科尔210的话,只能配华科尔的遥控器,玩穿越的遥控器都是油门不回位的。你买套机的话应该是带遥控器的,买的时候问问客服,还有3d和2d的区别就是3d可以倒飞,一般比赛啥的没这么玩的,一般就是翻个筋斗啥的,倒飞fpv的观赏性很低的,一般就是自己花式飞行玩玩。

网友:
是否购买成品机还需要慎重考虑,成品机的优势在于省事,省时间。如果你对穿越机一无所知,可以考虑,但如果有能力自组,还是不够买成品的好。成品炸鸡成本偏高,或者说很高。华科尔F210,我有一架,后来卖了,优缺点都有。

网友:
成品机里华科尔F210还真算不错的,颜值也高。其实个人认为,穿越机2D和3D版对普通人都一样,价格似乎也没差多少,配件价格也几乎一致。
你要有心理准备,F210对新手来说不错,但等你过来新手阶段,肯定不会满意它各方面的表现,尤其是炸机成本。

网友C:
我忽略了一件事,新手应该没什么其他设备,比如充电器,遥控器,华科尔这款机器没准真是投资最低的,好好比较一下价格,加群探讨一下注意事项,也方便购买便宜的配件。如果身边有老鸟,还是建议你慎重考虑是否成品机。浅尝辄止,以后不打算深入去玩,成品机最适合你!打算靠它入门,这也算一个小小的弯路。没老鸟带你,那只能F210了,入了门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210的话,只能配华科尔的遥控器,玩穿越的遥控器都是油门不回位的。你买套机的话应该是带遥控器的 ...

感谢大大,我自己在模拟机上面玩感觉控制有点困难尤其是acro模式下,更别说玩真机了,估计要爆几台了,我用的ps4的摇杆,摇杆自动会回位,所以不知道我是不是也需要买油门回位的控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忽略了一件事,新手应该没什么其他设备,比如充电器,遥控器,华科尔这款机器没准真是投资最低的,好好比 ...

感觉要自己diy穿越机还是有一定困难度,毕竟电子方面完全不懂,我人在上海,身边也没有任何老鸟,只好等我自行成长了,感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大,我自己在模拟机上面玩感觉控制有点困难尤其是acro模式下,更别说玩真机了,估计要爆几台了,我 ...

油门回位适用于航拍机,需要有gps、超声波、气压计、光流等实现定高才有用,穿越机都是靠飞手控制油门控制高度的,玩穿越基本都是用油门不回中的遥控器。

网友:
先学理论。。。。再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