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请教关于穿越的问题

楼主(2016-11-08):
刚刚入四轴组装一台穿越210,F3飞控,电机银燕2204,电调小蜜蜂20A.装好后用自稳模式飞起来后慢慢的向右转,不往左打方向他就会一转。真心的请问各位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遥控的问题吧,把控上的微调调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的问题吧,把控上的微调调一下看看。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B:
看过F3调试教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过F3调试教程了吗?

你好看过了,全按照教程来调参的。

网友:
应该是遥控器中立点的问题

网友C:
遥控器没有归中到1500,你微调一下看看能否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没有归中到1500,你微调一下看看能否解决。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没有归中到1500,你微调一下看看能否解决。

你好我是天地9的遥控,请问怎么微调回中?使用微调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是天地9的遥控,请问怎么微调回中?使用微调键吗?

你先试试微调是否能解决问题吧。一般我是通过调整遥控器的边界完成的,可惜我没有你的这种遥控器,帮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