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的选择?

楼主(2016-11-08):
我是个250的穿越机 2204 5030桨

我现在用1500mah的电池3s   整机没电池重360-380g  现在的电池待机时间短  我就拿悬空基本静止状态算  我上哪种电池能时间变长点呢  因为电池重量越大越重不知道哪个是能效比最高的那个 比如2200 5200 或者多少的

求推荐啊

网友A:
为啥要长时间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长时间飞,,

FPV侦查啊

网友B:
穿越机不是用来侦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不是用来侦查的

用用还不让吗 没有办法增加续航?

网友C:
2200的也可以用的,我210机架都用2200的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0的也可以用的,我210机架都用2200的电池了

2500就大点了是吧 你用3s还是4s  我这电调比较差 不能用4s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2500就大点了是吧 你用3s还是4s  我这电调比较差 不能用4s的

我用的3s,差不多十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3s,差不多十分钟左右

2200 10分钟 2500 12分钟了  不过机器的平衡有点难处理 我现在就很头疼 不知道电池怎么摆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0 10分钟 2500 12分钟了  不过机器的平衡有点难处理 我现在就很头疼 不知道电池怎么摆 ...

直接绑到上板,前后重心调整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