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萝丽简版电调接电机怎么电机不转啊

楼主(2016-11-08):
萝丽简版电调   接上电机   电机不转啊    接收机接舵机也好用啊   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楼主做的电调有问题。

电调可以用

网友A:
肯定是楼主做的电调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焊点连焊短路,检查下电路

就是一进菜单就一个一个自己往下跳    有时还白屏了    摇杆也不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做的二代控   屏幕显示了一进入菜单   屏幕就上下来回跑     摇杆也不好使    怎么回事啊    知道什么 ...

有焊点连焊短路,检查下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还没有校准行程?旧版本要校准的,控开到最大油门,电调上电,灯狂闪,再最低油门,灯再狂闪,再慢 ...

现在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一通电电机叮叮一下一下响   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还没有校准行程?旧版本要校准的,控开到最大油门,电调上电,灯狂闪,再最低油门,灯再狂闪,再慢闪,就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因

我做的二代控   屏幕显示了一进入菜单   屏幕就上下来回跑     摇杆也不好使    怎么回事啊    知道什么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因

先是单片机上反了   后来一下一下动是没有加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叮叮叮却转不起是单片机反复重启了,原因瞬间电压过低,给单片机加一个3.3V稳压就可以了 ...

我做的二代控   屏幕显示了一进入菜单   屏幕就上下来回跑     摇杆也不好使    怎么回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好了

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图看看

明天上图     单片机用的是15w104行吗    程序也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吗

是有刷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有刷啊

舵机都可也用   就是插电调电机不转

网友B:
8脚单片机可以,你下载哪个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刷吗

现在是一通电电机就当当响    就像要转还转不起来   一下一下的

楼主:
现在一通电电机叮叮一下一下响   怎么回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8脚单片机可以,你下载哪个固件

在这里下的http://wsq.discuz.com/?siteid=265668801&source=wap&c=index&a=viewthread&tid=446356&mobile=2

楼主:
还有别的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8脚单片机可以,你下载哪个固件

萝丽简易版PN版有刷双向固件.hex (4.63 KB, 下载次数: 5498)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萝丽简易版PN版有刷双向固件.hex (4.63 KB, 下载次数: 5498)这个

要校准行程

网友:
要效准油门中点

网友:
再看看萝丽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一通电电机叮叮一下一下响   怎么回事啊

推推油门,有反应吗

网友D:
叮叮叮却转不起是单片机反复重启了,原因瞬间电压过低,给单片机加一个3.3V稳压就可以了

网友B:
老师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叮叮叮却转不起是单片机反复重启了,原因瞬间电压过低,给单片机加一个3.3V稳压就可以了 ...

现在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师来了

现在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