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泡大师机架和电机的搭配

楼主(2016-11-08):
泡大师 我买的六轴机架如图,请问我想搭配朗宇的x3108s电机配10寸桨可以吗?非常感谢

网友:
服了,最近咋不管有个啥事就求助泡泡老师

网友:
多潜水  对于3508来说  这机架太小了

网友:
大材小用了,这机架的轴距好像是500 的吧,2212电机都能勉强hot住。朗宇2216 800kv配11寸浆应该不错

网友:
这个电机至少也是11-12寸桨效率比10寸高,买电机的时候应该有电机拉力参数表,可以参考的

网友:
550轴距?  用2216 800KV 上4S电池。  或者E305 800KV 9寸桨也可以。

网友:
坐等泡泡大师

网友:
用3508,有米就不怕浪费。
其实22系列的十寸桨差不多了,11的怕会有些干扰。
4S的电池是必须的。

网友A:
他说的是3108,不是3508,
可以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说的是3108,不是3508,
可以没问题的

谢谢泡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