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6-11-09):
刚链接好试机!用CF校准马达没问题!一用遥控连接就这样的情况!请问是什么出了问题???

网友A:
如果电调和飞控油门行程都校准了,那么最低油门设置高一点吧……以4个电机均正常转动为准……你现在设置的多少?10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调和飞控油门行程都校准了,那么最低油门设置高一点吧……以4个电机均正常转动为准……你现在设置的 ...

我现在最低油门是1100!在CF里设置一切没问题!但是一用遥控器链接就这样了

网友B:
1 虚焊
2 电调有问题
3 电机缺相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虚焊
2 电调有问题
3 电机缺相

请问大大虚焊和电机缺相是什么意思???

网友:
缺相电机会抖动

网友C:
虚焊就是焊接点没有焊好,接触不良容易断开,交流电机都有三根线称为三相电机,有一根线没接好就就称缺相,缺相电机就会抖动转不起来。

网友D:
目测是飞控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虚焊就是焊接点没有焊好,接触不良容易断开,交流电机都有三根线称为三相电机,有一根线没接好就就称缺相, ...

谢谢大大的解说,等下我在检查一下。但是我用CF里试电机四个转动都没问题!但是一用遥控一号和四号电机就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是飞控有问题

飞控是F3的!之前有看到帖子也是一样的问题!但是找不到之前的贴了

网友E:
大神不敢当,先检查飞控、线路和设置,个人认为是电机问题,我当时也是CWW轴的2个电机要推下油门热车才正常转,我还发过贴求助,后来换了2个新电机就好了,如果电机摔过,基本就是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神不敢当,先检查飞控、线路和设置,个人认为是电机问题,我当时也是CWW轴的2个电机要推下油门热车才正常 ...

电机没摔过!重点是用CF软件调试电机四个转速都正常运作喔!但是一链接上遥控器就两个电机卡卡了!

网友F:
我飞控也是。哈哈。3号电机有时候不受控制,突然的就全油门了,吓死。

网友:
我只是路过打酱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飞控也是。哈哈。3号电机有时候不受控制,突然的就全油门了,吓死。

刚收到店家的指导!等下试一试用遥控校准电调!希望能解决!在不行就要换个CC3D来飞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大虚焊和电机缺相是什么意思???

百度!

网友G:
推油的时候用手拿起各个角度倾斜一下,看看电机转速什么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

ok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推油的时候用手拿起各个角度倾斜一下,看看电机转速什么变化。

等下试一试...感激万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下试一试...感激万分

事实就是你没放平

楼主:
我还不知道什么事!但换了CC3D上去完全没事!可以直接飞!F3豪华版根本都不是普通人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