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穿越机遥控器怎么选择?

楼主(2016-11-09):
刚刚关注穿越机个把星期,已经入手了一套250散件,遥控器和接收机还没买?这个应该选哪个品牌比较好,主要是想拿穿越机翻跟头玩。请大家帮忙选了品牌和型号,谢谢

网友:
有钱上来就用好的呗,免得以后要升级又花钱,再说你有14SG干嘛不用,我想用14SG还买不起呢,不过想玩翻滚,也就是说你的终极目标是花式,最开始就从手动飞,相信我,自稳改手动很痛苦,最后250并不是个好选择,对了,飞手动的话先多练练模拟器,不然你起飞就得炸鸡

网友A:
准备多少钱呢?

网友:
Futaba14SG,FrSky X9D PLUS

楼主:
公司有两个futaba14sg,这个是最好的吗?还有个wft09,这个是控制s1000云台的,云台上面配个9通的接收机,我不知道把他拆了后,放不方便还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多少钱呢?

这个是花钱越多,越爽的吗?

网友:
首先选购遥控器时,首先要保证具有绝对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其次才是设备本身的功能多少和档次的高低,这是楼主你必须考虑的。
国产的富斯I6(6通道约250元左右,黑白液晶屏幕,初学推荐)、乐迪9系列(9通道约500到600元,中文彩屏,模式较多,个人推荐,这个控性价比好,彩屏和中文显示也比较装B,够你用到你进阶)、华科尔DEVO 7(7个通道约440元左右)和天地飞7(7个通道470元上下,这个有点不高不低,米多的话上天地飞9,这个是个神器,用的人很多,),至于进口控,自己也没用过,身边的朋友也没有,不敢乱说。
现在你应该有个基本概念了,至于一开始上500左右的还是用上千的控,这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好了,就说那么多,祝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花钱越多,越爽的吗?

这到不是,我用的d7玩穿越够了,但一分钱一分货是硬道理。但玩是个综合的事,主要还是技术和顺手,我做的那个边距,我飞就炸,老于就那起就飞

网友:
手边有 14sg,就先用吧,买个副厂接收机就ok。

网友:
对了,别用原配的多大一坨的接收,买个副厂的,貌似是DSM来着?穿越机要一是要减重,二是空间小,然后电池容量不要太大,但是放电倍率一定要高,反正你目标是花式,后面肯定是暴力飞的。开始容易炸鸡,可以买便宜点的电池,50C差不多了

网友:
推荐Frsky X9D控

楼主:
谢谢大家了。,如果我用天9,一般用几通道的接收机呢?9通道的太大了,塞到穿越机里面有点勉强

网友:
低端富斯i6或者i6s,然后就是frsky X9D Plus.  扶她爹什么的我感觉没必要。

网友:
顺道出华科大D10遥控,楼主可以去看看,也是比较经典的控之一,新手进阶绝对够了,要的话可以留言

网友B:
我自己买的是天9,单位里面用的是14SG。如果有14SG绝对用上!比天9用起来舒服多了,细腻程度天9还是比14SG有一定的差距。
估计你的飞控用的是F3吧?买个体积小的SBUS接收机吧。
或是最近新出了PPM的接收机,我买了还没有用空用,但这体积绝对的小,跟APM没壳的3DR数传差不多大。

网友:
FrSky X9D PLUS在用感觉功能甚是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买的是天9,单位里面用的是14SG。如果有14SG绝对用上!比天9用起来舒服多了,细腻程度天9还是比14SG ...

买的是cc3d的飞控,不是f3.你说的ppm接收机,是不是这个Aurora RC 空心杯穿越兼容FUTABA SFHSS 8CH迷你接收机PPM输出

网友:
都一样的。

网友:
越贵越装B,所以讲还是选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