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有刷NAZE32飞控起飞自转怎么办

楼主(2016-11-09):
用的遥控器华科尔D7E+卫星  futaba14SG+sf800   富斯I6+8通道的PPM接收机 都会出现此问题  之前用F3飞控也会有  求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PID  还有飞控的方向 是不是没较正 看一下泡泡的教程

有刷飞控,上一电正常,下一电可能就不正常,飞控参数没动过,问题是不打杆自己飞,跟方向没关系吧

网友A:
调PID  还有飞控的方向 是不是没较正 看一下泡泡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PID  还有飞控的方向 是不是没较正 看一下泡泡的教程

还有看过好几遍了,没提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没人解答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看过好几遍了,没提到过这种问题

看飞控上的箭头方向转了多少 然后矫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刷飞控,上一电正常,下一电可能就不正常,飞控参数没动过,问题是不打杆自己飞,跟方向没关系吧

你说的自旋 没说现在这现象啊?描述问题要说清楚 不然别人也说不清 没打杆就飞 调一下没门行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自旋 没说现在这现象啊?描述问题要说清楚 不然别人也说不清 没打杆就飞 调一下没门行程试试 ...

。。。标题不写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飞控上的箭头方向转了多少 然后矫正

有刷飞控你知道么。。。配现在市面机架能侧装么。。。

网友:
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