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起飞问题] 关于退油门起飞的问题,四周穿越机。...

楼主(2016-11-09):
你们的机子直推油门能直接起来吗?

不控制方向舵的情况直接退油门能直线向上腾空吗?

我250穿越起飞不打舵总是1号桨落后呢。 其他3个都起来了 1号还在地上

我设置飞控的时候调了电机了啊。

启动转数那个。 怎么一到飞就总是1号晚转一会 然后停也是他先停几百毫秒。

你们有这种状况吗,怎么改善一下呢,是想办法润滑一下,还是从新调一下电机啊??

网友A:
有校准电调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校准电调油门行程?

校准了啊 CC3D飞控 地面站校准过了

网友:
影响正常飞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校准电调油门行程?

CC3D那个地面站 我按泡泡老师教学贴来的 应该是全都校准过了

楼主:
外面太冷 还没出去飞过 在家里能飞起来 但是不敢太久怕把灯打碎了 不过飞起来也得打舵才能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面太冷 还没出去飞过 在家里能飞起来 但是不敢太久怕把灯打碎了 不过飞起来也得打舵才能起来 ...

只要能起飞 那就应该没问题,你可以不用飞控 把四个电调线并在一起 同时校准油门  然后直接推油门试试  记住不要装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能起飞 那就应该没问题,你可以不用飞控 把四个电调线并在一起 同时校准油门  然后直接推油门试试   ...

多谢多谢  我又重新调了一下参数  可是改完之后插上电池发现飞控滴滴滴滴滴滴一直响 也没法解锁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也存在这个问题,你试着把最低油门设置到1070之后不要超过1100,然后把电机进角调高一点,刹车调成完全刹车,然后找个平衡尺或者工地里的水准仪对飞控进行高精度校准。我在试,还有注意pid里的rate数据,把飞控调的灵敏一点。

楼主:
多谢帮顶  哪里都能看到你的身影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  我又重新调了一下参数  可是改完之后插上电池发现飞控滴滴滴滴滴滴一直响 也没法解锁 这是怎么 ...

你用的什么电调?

楼主:
说实话 我不知道啊 小不点点的 热缩管包着了 我买的半成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实话 我不知道啊 小不点点的 热缩管包着了 我买的半成品

问一下是什么固件  有可能是固件不兼容  你用的什么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是什么固件  有可能是固件不兼容  你用的什么飞控?

CC3D的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一下是什么固件  有可能是固件不兼容  你用的什么飞控?

我这个之前是能飞的 只是昨天调参完不知道哪出问题就这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之前是能飞的 只是昨天调参完不知道哪出问题就这样了

我之前遇到过BL电调固件和CC3D  naze32 不兼容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遇到过BL电调固件和CC3D  naze32 不兼容的情况

我这肯定不是不兼容 出问题之前我的飞机能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肯定不是不兼容 出问题之前我的飞机能飞

按我说的 直接四个电调并连接接收机 不经过飞控 试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我说的 直接四个电调并连接接收机 不经过飞控 试过了吗?

还没呢 晚上回家试试 主要我电调直接焊板子上了 如果整机供电的话 你看这样行不行  单纯把遥控接收拔下来 接上单独一个电机的信号线  遥控接收再单独供电  这样再调电调油门是不是也可以 这样我就直接飞根线就行 不用拆了  那可是大工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呢 晚上回家试试 主要我电调直接焊板子上了 如果整机供电的话 你看这样行不行  单纯把遥控接收拔下来 ...

不行 必须把四个电调的信号线和gnd并联到接收机三通道。至于电源线可以只接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 必须把四个电调的信号线和gnd并联到接收机三通道。至于电源线可以只接一根

哦 也就说3通道3根线得插满是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也就说3通道3根线得插满是吧

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帮顶  哪里都能看到你的身影

哈哈哈哈

楼主:
那找个5v供电单独给接收插上  那电调连到接收上了  那还用单独供电吗 还是说 直接用给接收供电的那个电源啊

因为接收电压不能太高 好像是3-6v还是多少啊 那电机电调那边够不够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找个5v供电单独给接收插上  那电调连到接收上了  那还用单独供电吗 还是说 直接用给接收供电的那个电源 ...

要是你的电调没有5V输出,那就找个5V给接收机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你的电调没有5V输出,那就找个5V给接收机供电。

1.你的意思是一起并联到接收机3通道就行?

2.不用单独一个一个电调的调试??

3.电调的电从接收机出来是吗?  接收机最边上那个5v供电给上 就可以调电调了是吗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1.你的意思是一起并联到接收机3通道就行?

2.不用单独一个一个电调的调试??

你的电调上的信号线 就是接接收机的那个线 是三根的还是两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