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cc3d在向导里设不了怠速且转速异常

楼主(2016-11-09):
拿到三台cc3d 210半成品穿越机,刷的15.02.02,由于电脑上装的op是15.02,就降级刷了15.02固件,第一台完全正常。
弄好第一台之后,再弄第二台第三台,用LibrePilot GCS把固件刷到15.09,结果,从向导进去,到怠速设置那个地方,点“开始”后鼠标拖动多少电机都不转,电调插接收3通道单独校准都正常,跳过这一步,配置完解锁后推点油门然后油门稳住,电机转速会自动越转越快,很恐怖,不敢起飞!水平、遥控器、电调这些都校准过了。再用op刷到15.02和15.02.02都是一样的现象,在output那里点输出测试转速又是平稳的,不知道怎么弄了,特来求助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
看看飞控焊接有没有问题

楼主:
都可以起飞的,这是怠速有点异常

网友:
还是有飞cc3d的!支持下,我也是哈哈!!懒的换

网友A:
升级干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干吗。

想着算最新版会好点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着算最新版会好点呗

升过没什么区别

网友:
最新版和150202有什么区别吗?纯小白

网友:
貌似高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