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固定翼航模需要哪些材料?小白学习中

楼主(2016-11-09):
看了这么多帖子,还是一头雾水,固定翼航模需要一些电调,电池,舵机,无刷电机,桨,机身,遥控器,其他的还需要吗?感觉wifi遥控也需要一个接收器吧,求助大神解答一下结构部件都是哪些

网友A:
根据固定翼的大小、轻重、速度要求配桨,配电机,配电调,配电池,组成动力糸统。然后由遥控接收机、电调、舵机组成控制系统。

网友B:
先买一个套材,成品机,就好学了

网友C:
遥控一般都有接收,一套,不过买的时候要看清楚,可能没有。充电器也要,不然飞一次性的?电池,电调,电机的搭配要注意,不过新手一般2200mah25C的电池+30或者40A(推荐)电调+2212 1400KV电机就能满足。

网友:
首先你得有架飞机

网友D:
遥控器一般配有接收机  而且也不是用WIFI通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固定翼的大小、轻重、速度要求配桨,配电机,配电调,配电池,组成动力糸统。然后由遥控接收机、电调、 ...

谢谢大神,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遥控一般都有接收,一套,不过买的时候要看清楚,可能没有。充电器也要,不然飞一次性的?电池,电调,电机 ...

谢谢大神,我还买了无人机的书,还有一本空气动力学,不知道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一般配有接收机  而且也不是用WIFI通信的

好吧,谢谢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买一个套材,成品机,就好学了

在哪里买套件啊, 淘宝吗?有没有推荐链接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我还买了无人机的书,还有一本空气动力学,不知道有没有用

稍微有点用,不过重要的入门贴都有讲,空气动力学里引入的各种公式原理太过复杂,不那么实用,机翼能产生升力是个复杂的原理,主要来自作用力与反作用力也就是牛三定律,还有一部分来自伯努利原理,还有就是机翼后缘的下偏转气流。也不说来太多了,懒得打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稍微有点用,不过重要的入门贴都有讲,空气动力学里引入的各种公式原理太过复杂,不那么实用,机翼能产生 ...

哈哈,好吧,我先去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好吧,我先去研究研究

多看帖,多潜水,善用论坛搜索功能,入门的东西早都讲烂了,很多东西都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哪里买套件啊, 淘宝吗?有没有推荐链接呀

淘宝就可以了
我什么都不懂买了个苏27,买了来后再研究,买了后基本没有算成功飞行,就摔烂了,又下载图纸做了个小教练机,翼展90多公分,飞了几次又摔坏了
现在买了个小的翼展30多公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我还买了无人机的书,还有一本空气动力学,不知道有没有用

买书没用的,基本用不到,先按照论坛的方法制作一两架小飞机,然后手抛一下找到感觉了,再买电装设备回来按着大神们的经验去倒弄,当炸了几回以后,就明白怎么做怎么飞了。

网友:
一句两句话说不清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