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的电源模块

楼主(2016-11-09):
网购了两个降压电源模块,做工看上去还不错,一直不舍得用,打算给高级货用。几块钱买到这么好的宝贝,还是包邮的,以为捡个大漏!

楼主:
3S电池满电量得电压(请忽视我那老爷万用表)

楼主:
分别接上这两个降压模块后……MLGB!电压怎么没变化?我的打开方式不对吗?还是人品有问题?

楼主:
调节微调还是没反应啊

网友:
要转很多很多圈 才行

网友:
你再试试,估计方向你搞错了,我有一个,没有问题的,蛮好的,正转是没有反应的,因为到底了,要反转才行哦

网友:
多转几圈,电源模块其实很便宜的

网友:
那个精密电位器你要死命的拧。。。

网友:
万用表闪亮登场

网友:
这就是普通的降压模块

网友:
好模块,这个模块应该很好

网友:
多拧几圈!

网友:
话说万用表针的好还是数显的好?

网友:
LM2596慎用慎用。。开关稳压的电磁干扰很严重。。离飞控近一点就跪了,离图传近一点就各种波纹雪花。

网友:
航模上用2596的模块不嫌重吗?现在一元多的超小型2307模块都烂大街了。

网友:
这么大的降压就别珍惜了 联系卖家看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转

网友:
同款模块。。。我赚了40圈,就掉了4v然后我就扔了

网友:
淘宝上应该有说通电1之前是先转到底,就好了

网友:
这啥万用表

网友:
个头不小吧

网友:
指针式万能表,古老哈。

楼主:
涨姿势了,谢过各路大神!

网友:
记得上次用是初中的时候。。

网友:
几块钱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