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住] [开机问题] CC3D 通电后滴滴滴滴一直响个不停

楼主(2016-11-09):
我就连接上调了一下自稳模式的参数 然后保存后 断电 通电 就滴滴滴开始了  遥控也不能解锁 想起来没了

楼主:
谁遇到过 这是什么问题 啊  怎么解决啊

网友A:
没见过,重新来一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重新来一遍吧

重来一遍又这样了 神了。。。

网友:
电调没校准

楼主:
我调试之前是飞过的  怎么突然电调又得需要校准了呢   请问电调怎么校准啊

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我在地面站设置电机怠速的时候是1066 基本上4个不差2   可是后来再弄每次都有变化 现在已经是1078了 有的是1034  这是电调校准的问题吗  如果是我是不是4个都校准一遍

还有请问校准方法    我这电调都焊在机架上了

网友:
如果信号都没有问题那就是电压值高了,将油门微调调到最底看下。

网友B:
检查一下线路,确保每个设备正常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线路,确保每个设备正常启动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