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雪花屏与蓝屏的区别(个人见解)

楼主(2016-11-09):
蓝屏有两种:一种是弱信号雪花,无信号蓝屏;一种是弱信号直接蓝屏。

在超视距飞行中,信号微弱时突然蓝屏会导致失去飞机方向,且蓝屏状态不一定能立刻恢复甚至没法恢复,不利于返航。而弱信号雪花屏在信号微弱时屏幕始终有图像显示,随着信号进一步的衰减而致使图像越来越模糊,这样能根据图像模糊的程度适时判断何时返航。

还有一种特例:某种接收机连接蓝屏显示器后会在无信号状态或弱信号状态时输出雪花图像,且随着信号的衰减图像也会越来越模糊,看着好像是实现了蓝屏显示器变成雪花显示器。但是其弱信号一旦低于了蓝屏显示器的弱信号阀值,同样会蓝屏。相比较真正的雪花显示屏,同样的远距离下,弱信号时蓝屏显示器直接蓝屏,而雪花显示器仍有模糊的影像。

简单来说,在信号足够弱的情况下,也许雪花屏仍有模糊图像,而蓝屏显示器早已一片蔚蓝了。

最后的一种特例我遇见过,用的是RX5808模块,显示屏是3寸无信号黑屏那种,显示屏未连接接收模块,通电后直接黑屏。在显示器视频输入端串接可调电阻后连上gopro模拟信号衰减,信号微弱时直接黑屏。但连上RX5808接收模块后,直接是无信号雪花状态,且弱信号时也是模糊图像,但随着信号的进一步衰减,后面直接黑屏。

所以,超视距时使用雪花屏有它的道理。而穿越机飞行其实蓝屏显示器就行了,因为很少有人用它来超视距。

网友:
无信号蓝屏是从看电视的习惯延伸过来的, 早期的模拟电视,没信号的时候画面噪点看起来太难看,就弄了一个蓝屏电路,类似调频收音机的静噪电路,让用户感觉舒坦点,没那么难受。  玩fpv刚好相反,为了不让飞机丢,提控回家,再花的画面都能忍受,才形成了这么一个奇葩的雪花屏.................

网友: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
普及知识,定

网友:
雪花屏炒的死贵

网友(2020-02-21):
雪花屏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