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14hs怎么连接T14sg遥控器

楼主(2016-11-10):
r6014hs接收机怎么连接T14sg遥控器

网友A:
6014制式应该是FHSS  遥控里调下制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14制式应该是FHSS  遥控里调下制式

制式是fasst-mult 但是但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制式是fasst-mult 但是但不上

HHHHHHHHHHHHHHHHH

楼主:
原因找到了,电压低于5v导致遥控器和接收机要靠很近才能连接上,电压正常50cm范围内可连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电压低于5v导致遥控器和接收机要靠很近才能连接上,电压正常50cm范围内可连上, ...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