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二代控问题

楼主(2016-11-10):
我做的二代控   屏幕显示了一进入菜单   屏幕就上下来回跑     摇杆也不好使    怎么回事啊

网友A:
电源不好,换个好点的稳压,或者电源输出端加电容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好,换个好点的稳压,或者电源输出端加电容试下

我是用手机充电器供电的     能是电源不好吗

网友:
充电器供电害的,,,,,,我曾经用充电器测试有刷电机....电机一顿一顿的,

网友:
检查一下线路有没有连焊

楼主:
我把摇杆都拆下去了怎么   油门显示还是在老动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把摇杆都拆下去了怎么   油门显示还是在老动啊

你要是没接错的话,油门摇杆可能坏了,接到右边正常的摇杆上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没接错的话,油门摇杆可能坏了,接到右边正常的摇杆上试试

摇杆都拆下去了    还是不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摇杆都拆下去了    还是不行啊

正是因为没有接才会乱跳,接了就不会跳。你直接接地吧

楼主:
我先是油门摇杆什么都接上    开机就显示油门不安全      摇杆拆下来  开机也是油门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是因为没有接才会乱跳,接了就不会跳。你直接接地吧

我先是油门摇杆什么都接上 开机就显示油门不安全 摇杆拆下来 开机也是油门不安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先是油门摇杆什么都接上 开机就显示油门不安全 摇杆拆下来 开机也是油门不安全

接地试试。油门不安全是开机油门没拉到最低、不行到菜单校准一下摇杆。
油门乱跳你要是没接错、摇杆没坏那就是单片机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地试试。油门不安全是开机油门没拉到最低、不行到菜单校准一下摇杆。
油门乱跳你要是没接错、摇杆没坏 ...

我线没接错    怎么我把上面的拨盘电位器拨到中位他就不跳了     然后开机还是油门不安全    按菜单保存的时候就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地试试。油门不安全是开机油门没拉到最低、不行到菜单校准一下摇杆。
油门乱跳你要是没接错、摇杆没坏 ...

现在好了     我那个油门摇杆坏了    我接在左右上就好了   还有我先下的g版固件不好用    我又一下一次修正版的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电源不稳定或者摇杆问题吧

网友(2019-08-05):
引用 楼主:
我先是油门摇杆什么都接上    开机就显示油门不安全      摇杆拆下来  开机也是油门不安全    ...

我也遇到了同样问题,开机油门不安全,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好了     我那个油门摇杆坏了    我接在左右上就好了   还有我先下的g版固件不好用    我又一下一次 ...

能分享一下二代的教程吗?405181076@qq.com谢了!

网友(2019-10-07):
请问各位二代控如何设置发射频道?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