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3D飞控 遥控器打到50%以上电机才转 看我怎么办的

楼主(2016-11-10):
我是CC3D飞控,地面站用的openpilot gcs

我试过调output 电机项  从这里校准4个电调 连数据线 开4个关联 拖动到最大 点开测试选项  飞机插电 电机滴滴响过之后迅速拉到最小  然后听到滴滴滴 确认后 在拉大找最小转速  这样的方法调节电调。

然后连遥控 打到50%以上电机才开始转。

我又到input 遥控设置 里 把3通道油门最小值调大  然而并没有任何作用。

我又用遥控微调 跳到头 也只能让电机46%以上开始转。

我还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

必须单独 电机连电调 接接收机的办法 挨个调整吗??

你们谁有解决过的方案啊 教教我呗       我现在也不知道油门打到头是不是能到最大转速  但我只知道油门打到50才能开始转 等于油门微控上增加很大的难度啊。

网友A:
在向导里校准试下,第一步清除设置勾上,油门和遥控器都校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向导里校准试下,第一步清除设置勾上,油门和遥控器都校准试试

地面站里我校准 越弄毛病越多 昨天晚上我又弄一次 把电调报警弄没了 现在成了油门推到中间才能启动电机了  就半段油门 灵敏度太高 我在家里试了之 直接顶房顶了 撞断俩桨 接收器也裂了一点

网友:
重新来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地面站里我校准 越弄毛病越多 昨天晚上我又弄一次 把电调报警弄没了 现在成了油门推到中间才能启动电机了 ...

悲剧,看下电调说明书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悲剧,看下电调说明书呗

可惜没有啊  真实闹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向导里校准试下,第一步清除设置勾上,油门和遥控器都校准试试

你是说的刷新固件那个向导吗

网友:
遥控器校准的正确吗?看下输入通道那里数值是不是都对的,最高最低还有中点的数值对不对。

网友B:
你应该把电调设置成3D模式了,3D模式下就是50%油门才开始,然后飞起来再打到50%油门以下电机就会反向旋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把电调设置成3D模式了,3D模式下就是50%油门才开始,然后飞起来再打到50%油门以下电机就会反向旋转。 ...

倒是没有升空以后拉50%以下电机会反转的情况  你说的3D模式从哪设置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没有啊  真实闹不了了

百度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把电调设置成3D模式了,3D模式下就是50%油门才开始,然后飞起来再打到50%油门以下电机就会反向旋转。 ...

CF调参软件里能调。

网友C:
请WINDYSKYS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击绿色按钮【设置最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WINDYSKYS及时确认最佳答案,下次提问时可以得到更多关注,问题可以更快解决!方法是在最佳答案的楼层点 ...

好的  不过没有最佳答案怎么办呢

网友(2017-01-21):
就是遥控没校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