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装机日记

楼主(2016-11-10):
前言篇
弟今年6月份买了台DJI PHANTOM4,然后玩了一段时间。
感觉P4什么都好,但是拍摄质量很渣,然后续航时间只有短短的20分钟。
如果有一个能够搭载更好的相机,有更长续航的飞机,那该多好啊!
于是7月份开始,弟就开始关注各大航模论坛,计划制造一台动力足,续航长的玩具飞机。
此贴的目的;
1是在于跟前辈交流经验,毕竟小弟第一次做玩具飞机,缺乏经验;
2是弟做这个飞机,花了不少时间跟精力,此贴作为弟的一个日志留存;
3是作为一个前车之鉴,以后自己做玩具飞机的弟兄少走弯路。
里面可能有很多观念是荒谬可笑的,望前辈们轻拍,谢谢。

网友:
调试篇
调试篇
调试篇
调试篇
调试篇
调试篇
调试篇
调试篇
调试篇
调试篇
调试篇
调试篇
调试篇
调试篇
调试篇
调试篇
调试篇
调试篇
调试篇
调试篇
调试篇
调试篇
调试篇
调试篇
调试篇
调试篇

网友:
你这算下来也不便宜啊

网友A:
明天周六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
玩个模型这么贵啊

楼主:
2016.11.17
买了100mw数传以及3dr osd,
然后就是万恶的飞控组装调试过程,莫名其妙地让人头大。
不过选择了自己装机就还是坚持下去吧。

楼主:
2016.11.14
星期一事情比较多,也就焊接了电调在主机的线。
弟没有选择分线板:
1是因为分线板自身重量较大
2是因为弟对分线板过电流的能力表示怀疑
3是因为弟想节约点费用
于是弟就选择了直接用XT150接口做分线板。
在弟买这些配件之前就考虑好了,4根AWG12加1根AWG26刚好能塞进XT150。
安装很简单,首先把线焊成一股,然后插入XT150内,之后再焊接。
内部焊完了,弟在XT150外部又走了一次锡。
之后完成了,就是带套,上硅酮胶。
考虑到胶水凝固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弟便没有继续动他了。
之后弟鼓捣了一下遥控以及飞控,看来还缺数传跟OSD,于是又开始看万恶的淘宝网了。

楼主:
设计篇
对于一台玩具飞机,飞起来就是一个跟重力做斗争的过程。经过一番研究,弟发现,原来发动机尺寸跟桨叶尺寸确定了,在这个动力组合下的拉力也就确定了。
换句话说,就是:只要确定了动力组合,就知道在不同情况下的耗电情况。

设计篇
对于一台玩具飞机,飞起来就是一个跟重力做斗争的过程。
经过一番研究,弟发现,原来发动机尺寸跟桨叶尺寸确定了,在这个动力组合下的拉力也就确定了。
换句话说,就是:只要确定了动力组合,就知道在不同情况下的耗电情况。

将动力组合即可计算出耗电情况,明确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组合。
弟最开始的计划是3508发动机,13寸桨叶,6轴,计算如下表:
考虑斟酌了一段时间,弟发现此方案最大拉力偏低,而且悬停效率不高,加速能力有限。
然后又看到了某前辈的100分钟停悬续航视频,他用的就是15寸桨叶。
然后弟斟酌了4110,跟5008,最终还是选择了5008配15寸桨叶。
并且选择了KV400的,而非300,以提高小桨叶的效率。
之后更新如本图:
可见,电池容量下降了,续航时间反而增加了,而且动力储备更大,加速能力更强。
并非轴越多就越强,并非电池容量越大续航越长,动力组合是需要在满足你需求的前提下寻找效率最高的设备。

然后就是电池,弟之前考虑过拆机18650,但是最终还是放弃了,
虽然18650在同样的重量下能储存更多的电能,但是大电流始终有悬念,
在弟这个玩具飞机有经验了,可能会去尝试,第一次做玩具飞机,还是走传统的。

大方向定了,弟就逐步下单了,现在部分配件已经到了。
弟有时间就更新装机记录。

楼主:
装机篇
2016.11.11
机架随便组了一下,似乎起落架跟云台有冲突,先不管了。
还是先从动力部分开始,很轻松就把电机装上了,但是这个山寨电调很坑爹。
于是,小弟决定开始改造电调。
此垃圾电调重达23.81克,且散热器就是一个铝片直接用导热贴贴起的。
第一步,取下散热片,用砂纸打磨平滑。
散热片打磨前5.905-6.675克不等,打磨后统一变成5.820克。
虽然这0.8克对于如此大的飞机几乎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是弟手贱。
第二步,只在芯片上涂硅酮散热膏,然后将散热片粘在电调上,电调重量大大下降。
接下来就是改线,弟认为40A应该用12AWG,于是将主线直接换12AWG的,
因为这轴距比较长,索性将接飞控的线也换了。
换这细线比较麻烦:
因为弟没有那种插头,于是只能把原接头切下来,先拧在一起,接好再焊接。
虽然麻烦,但是这个修改是值得的。
然后弟明明跟客服说了电流计前面是XT60接口,后面是XT150接口,
结果客服还是给弟两边都做成了XT60接口,弟只能自己给他拆下来。
然后正好充电器是T插,弟的电池是XT60,顺便焊个XT60转T头。
之前弟在论坛上看见一些前辈抱怨焊这些粗线、大接头什么的很费力,根本焊不动;
如果这些接头要换就只能报废,不能重复利用之类……
弟上手发现,其实真的不难焊,很容易就完成了。
之后就是GPS支架,我搞不懂就这么轻的东西,为什么还要如此设计。
还不算螺丝呢,都有20.154克了,直接用剪刀剪去两个脚,之后打磨,轻量化至15.055克。
好吧,今天就做到这里了,最后瞄1眼今天的成果:

楼主:
装机篇
装机篇
装机篇
装机篇
装机篇
装机篇
装机篇
装机篇
装机篇
装机篇
装机篇

楼主:
总结篇
总结篇
总结篇
总结篇
总结篇
总结篇
总结篇
总结篇
总结篇
总结篇
总结篇
总结篇
总结篇
总结篇
总结篇
总结篇
总结篇
总结篇
总结篇
总结篇

楼主:
后记
后记
后记
后记
后记
后记
后记
后记
后记
后记

楼主:
展望篇
展望篇
展望篇
展望篇
展望篇
展望篇

楼主:
擦。为什么超过60分钟就不能编辑了?麻烦版主前辈帮弟编辑:

设计篇
对于一台玩具飞机,飞起来就是一个跟重力做斗争的过程。
经过一番研究,弟发现,原来发动机尺寸跟桨叶尺寸确定了,在这个动力组合下的拉力也就确定了。
换句话说,就是:只要确定了动力组合,就知道在不同情况下的耗电情况。

将动力组合即可计算出耗电情况,明确自己需要什么样的组合。
弟最开始的计划是3508发动机,13寸桨叶,6轴,计算如下表:
考虑斟酌了一段时间,弟发现此方案最大拉力偏低,而且悬停效率不高,加速能力有限。
然后又看到了某前辈的100分钟停悬续航视频,他用的就是15寸桨叶。
然后弟斟酌了4110,跟5008,最终还是选择了5008配15寸桨叶。
并且选择了KV400的,而非300,以提高小桨叶的效率。
之后更新如本图:
可见,电池容量下降了,续航时间反而增加了,而且动力储备更大,加速能力更强。
并非轴越多就越强,并非电池容量越大续航越长,动力组合是需要在满足你需求的前提下寻找效率最高的设备。

然后就是电池,弟之前考虑过拆机18650,但是最终还是放弃了,
虽然18650在同样的重量下能储存更多的电能,但是大电流始终有悬念,
在弟这个玩具飞机有经验了,可能会去尝试,第一次做玩具飞机,还是走传统的。

大方向定了,弟就逐步下单了,现在部分配件已经到了。
弟有时间就更新装机记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擦。为什么超过60分钟就不能编辑了?麻烦版主前辈帮弟编辑:

设计篇

帮你编辑了,等你后续的。。。

楼主:
部分配件已到,翼展1米左右,机架并非为如此大的发动机设计,装机很伤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你编辑了,等你后续的。。。

谢前辈恩典,小弟的货已经全在路上,今天机架跟桨叶到了,估计过几天遥控器什么的也会陆续到达。
小弟虽然做了很多功课,但是毕竟是第一次做玩具飞机,是零经验,有问题还希望前辈能够提携辅导。

网友C:
期待楼主后续,不过你要拍摄效果比精灵好怎么也得上微单吧,最后续航不一定比精灵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楼主后续,不过你要拍摄效果比精灵好怎么也得上微单吧,最后续航不一定比精灵长

取决于你的规划以及投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取决于你的规划以及投资

你的出发点不就是觉得精灵4画质差嘛,所以这个不能比4差呀

网友D:
要比精4的画质好,只能上微单,sony的a5100等是可以选的。云台的防抖,必须用"下压",不然果冻多。如果是在at9s的遥控范围内(原厂未改),图传可以用欧姆威的1瓦就可以了,接受就上鹰眼7寸双接收,一个接蘑菇,另一个接欧姆威双菱小平板,这个接受玩固定翼,20公里分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比精4的画质好,只能上微单,sony的a5100等是可以选的。云台的防抖,必须用"下压",不然果冻多。如果是在 ...

A5100比A6300轻多了,哎,小弟已经错误地买了SONY X1000V了
图传买了2W的,接收自己组个山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你编辑了,等你后续的。。。

前辈,我第二篇写好了,但是说有不良信息不能发,能否麻烦前辈帮编辑

网友:
不错,有规划,关注中!

网友:
感觉P4什么都好,但是拍摄质量很渣  这个有点无语了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精灵4的拍摄之类很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看看你的配件清单吗?

没有清单

网友F:
看了你的配件单后很激动,一直在查数据。
1. 你的电机型号我 淘宝 google 都搜不到,能发下链接或者官网介绍吗?
2. 你的云台能发下链接或者介绍吗?我淘宝不到 适配 x1000v 的云台啊
3. 我觉得你的49分钟理论续航时间可能计算有误,要不你去这里把数据输入进去模拟计算下?http://www.flyeval.com/index.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你的配件单后很激动,一直在查数据。
1. 你的电机型号我 淘宝 google 都搜不到,能发下链接或者官网介 ...

弟也觉得有误,那个是理论值,但是我那些配件这里一个都看不到。
弟是第一次装机,也是第一此设计制造,难免会有所欠缺。
目前大部分配件已经到了,正在安装,现在再去讨论设计,已经没有意义了。
等弟组装完成了,飞一飞就知道了呗。

楼主:
2016.11.12
今天做的是体力活,毫无技术含量,将电调装到机架内部去。

完工之后一个机臂304克,这动力部分总重达1450克,已经比P4重了。
这部分对原设计的一个改善就是,小弟在折叠架的位置增加了音响用吸音棉贴。
这个东西可以让折叠的时候,机臂不会直接撞到铝合金杆子,有个柔性缓冲。

看起来没有多大的工作量,其实蛮消耗时间的。
每一个螺丝都重新拧过,并打螺丝胶。
GPS支架又进一步优化,又被剪掉了一节。

电调接电机的位置,弟选择了侧面,这样在收起机架运输的过程中,电调会被机架保护起来。
选择电池位置,弟确实纠结了不少的时间,最终还是决定让飞机重心有点偏心吧,
飞控放正中间,电池在偏一点的位置算了。
现在弟发现M600的6电池方案真心不错,全独立的系统。
可惜弟这边没有条件了。
弟的定位就是S900与悟之间的一个设备,跟M600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
不废话了,就这样吧。

楼主:
谢前辈恩典,小弟会继续直播装机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周六应该可以了吧

忙碌的一天,啥事没干成,最近比较忙,估计12月才能试飞。

楼主:
最近都忙,没有什么时间做飞机,进度缓慢。
本来打算用渣渣摄像头的,最终决定还是用廉价方案解决2W HDMI图传。
零件陆续到了,但是没有时间。
看遥控器屏幕的OSD跟遥控器线居然有这么长,强迫症发作,直接给改了短线。

接下来几天工作上的事情又多了,哎。

网友G:
你这什么电机 绕线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这什么电机 绕线漂亮

任何一个电机都是这样的好不好,我是第一次做,完全不懂是什么牌子。
就知道是个廉价的5008 KV400

网友G:
我看到我的就想扔了 线细不说还缠的乱七八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到我的就想扔了 线细不说还缠的乱七八糟

线的粗细跟KV值有关,再说,有些线是并联的,这些也说不清楚。
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2016.11.22
图传接收端是AV的,弟想数传要用到电脑,如果图传弄个屏幕,那么就麻烦了。
于是弟就买了AV转USB接口,将AV转成USB的,直接电脑看,还能录像,一举两得。
不过弟没有连接线,只能自己做一条线,将图传接收端跟USB捕捉卡连接起来了。
AV线,应使用同轴电缆,弟没有,于是只能自己造。
弟选择特氟龙镀银线作为芯线,拆1根硅胶线作为包皮。
就这么多材料了:
为了包裹完美,弟的做法是在硅胶线芯外再包裹一层双导铜箔胶带。
在双导铜箔胶带外面再包裹一层单导铝箔胶带。
之后在到外面缠绕一层透明胶带。
这样的做法应该是直接插线要好很多,两端都直接焊接。
并且用铁丝扎紧,涂硅酮胶填满。
之后装回壳子,这样的接收端应该是处理得比较稳妥了。
发射端直接焊接图传与OSD部分。
用个廉价摄像头,接上系统,检测一下图传的效果。
48.020-47.934=0.086,延迟86毫秒,在弟看来及格水平是有了。
普通人的反应时间大约就是100毫秒,进了100毫秒内,基本上就够了。
天色已晚,又啥也不能继续,只能收工睡觉。

网友A:
引用 楼主:
2016.11.22
图传接收端是AV的,弟想数传要用到电脑,如果图传弄个屏幕,那么就麻烦了。
于是弟就买了AV转US ...

AV改数传什么原理

楼主:
2016.11.23
完成了HDMI图传调试,设备运转正常。
廉价HDMI图传同时需要5V跟12V。
咨询过卖家,最终驱动电压定为5V跟9V。
手头上有几套降压模块,发现有几套买来就是坏的。
不过已经点了焊锡,不好说得什么,也不点名卖家了。
弟使用的是这种OSD,目前尚未调试正常。
一直显示的是这个画面:
而且这个OSD接飞控的5V电压能开机、接图传的12V也能开机,两个电压都能接也能开机。
这里小弟斗胆给前辈们提个醒,这样的设计表示这OSD具有一个12V降压模块,而且跟飞控是有电压交流的。
一旦串流,很可能会烧一片。
所以建议前辈们还是不要同时把2个电压都接上,以免出事。
然后很凄惨的是,这HDMI线实在是太重了,弟发现:
这个渣渣图传并没有连接完HDMI接口的19根线,只连接了其中的11根。
于是弟在考虑要不要直接自己做条杜邦线的11根作为图传连相机的线。
于是弟又开始纠结了。

网友:
坐等更新啊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改数传什么原理

不知道原理,只知道用

网友:
有电机的链接吗

楼主:
DIY电机,谢谢。是前辈送给小弟的。

网友:
期待已久加油朋友

网友:
不错,不错,真是太棒了!

楼主:
2016.11.24
面对着图传接口的照片,弟陷入了纠结。
这图传的HDMI接口比较大,而且只用了11根线,并没有完全用到19根。
如果小弟使用成品HDMI线,线的重量就是46克。
自己做条HDMI线,重量可以忽略不记,但是工作量又比较大。
搞不好会废了手头的图传。
——因为这线太细,太密了。
左还是右,弟真心不知道该如何抉择。

网友A:
硅酮胶是粘玻璃那种吗

楼主(2016-12-10):
引用 网友A:
硅酮胶是粘玻璃那种吗

硅酮导热胶,就是704。
弟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出差了一段时间,才回。
现在PIX更新比较多,加上网上靠谱的PIX教程并不多,而且弟是一个人在战斗。
所以飞控的调试异常艰难,这个耽误了很多时间。

楼主:
2016.12.19
PIX飞控网上的教程其实不够完善,但是乐迪的说明书还是很详细的。
基本上照着说明来还是能校准的,只是有一些小细节需要注意:
1、方向矫正后,移动飞机看倾斜是看那个红线,而不是地平线。
2、不能解锁的原因可能有:电池电压不准、遥控保护不准。
就这2点让小弟折腾了一天,不过还算是搞定了。
这些搞定,弟就出去飞了……
飞行还是正常的,可惜还是没经验,炸了。
原因是着陆的时候看飞机发动机没停,于是想用遥控器锁定飞机,结果翻了。
弟现在在纠结是买什么新的架子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