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四轴 一个电机没有怠速 apm

楼主(2016-11-11):
apm飞控四轴 一个电机没有怠速 apm能不能单个调整怠速啊

网友:
没试过啊

网友A:
校准电调行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电调行程看看

怠速不转 推油就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校准电调行程看看

谢谢 试试再说

网友:
校准电调油门行程试试

网友:
电调进角设置的不对吧。

网友:
不懂了啊,难道是电调需要设置

网友(2016-12-13):
重新校准电调

网友:
顶帖赚币下驱动!

网友(2017-03-31):
目测电机坏了一个吧 我以前也这样 你的电调是一个一个校准的?我一般都四个一起所以不会有一个电调有问题的  建议换电机试试